USB电平翻转率?

楼主(2017-02-22):
USB2.0 Full Speed最高速率为12MB/S, 请问USB数据线上实际的电平翻转率是多少呢?是与时钟一样48MHz吗?如果达不到12M,剩余的时钟空闲周期在干嘛呢?

网友A:
不是最高速度12M,而是实际速度就是12M。如果达不到12M,这个不成立,除非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最高速度12M,而是实际速度就是12M。如果达不到12M,这个不成立,除非芯片坏了。 ...

哦,请问那实际两条数据线上的最高电平翻转速率是多少呢?

网友:
翻转速率就是12M

网友B:
我认为翻转速率和编码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翻转速率和编码有关系。

nrz编码。线速率恒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翻转速率和编码有关系。

NRZ编码。你说呢?编码是给定的

网友:
非归零翻转码,实际数据线上的电平翻转速度最快也就是12M。

网友:
usb应该是nrzi  翻转最高12M  倒是数据最高不一定达不到  因为连续不变要插入0保证时钟恢复

网友:
如果是指電平的話,最高頻率應該是6MHz,因為USB資料是一個位占整個電平,12MHz指的是資料頻寬

网友:
空閒的時候是在IDLE狀態,也就是你看不到信號的變化,維持在某的電平

网友:
直观一点

网友:
是12M Byte吗还是Bit?

网友:
你这是用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