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智能压力变送器 “温度补偿方法”!!

楼主(2017-02-22):
各位大师,我们一直在开发基于电容传感器的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 。但采样值在不同温度下,有很大的误差 ,想找一种 “温度补偿方法”,请各位指教,谢谢!! QQ 82446264

楼主:
常温下,全量程范围压力值精度在:±0.075%,传输电流、HART等功能全都已经完成。只有温度补偿这块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挨个温度测,然后补偿呗

网友B:
做算法  或查表 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挨个温度测,然后补偿呗

有专门的调理芯片,加入温度补偿可解决。

网友C:
使用温度范围内标定,然后计算拟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温下,全量程范围压力值精度在:±0.075%,传输电流、HART等功能全都已经完成。只有温度补偿这块不知道怎 ...

你这精度做的很高哦

网友D:
10年前我做这个的时候,电路板里有个热敏电阻测温的,,然后常温做一组曲线,120度做一组曲线。。每一段都要进行修正,补偿。 全量程都要做。调试很麻烦。。。

当年是用在汽车上,,-40---120度都能准确输出!!效果比很多进口的都要好。。但汽车产品实验期太长,至少5年的试验期,同时市场也不好进入,,最终于做死了,公司倒闭了

如果要求不高的,还有一种就是找调理芯片 比如zsc31010这种,也是可以的

再低级的应用就是,得出你的传感器电阻变化曲给,串上一个和它相反的曲线的热敏电阻,抵消这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温度测,然后补偿呗

能做到线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算法  或查表 修正

对,就是想找找相关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温度范围内标定,然后计算拟合

能否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精度做的很高哦

15点分段标定后,测试的数据精度不错

网友C:
标定的时候加上温度点就可以 然后用三次样条或者线性插值等方法处理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定的时候加上温度点就可以 然后用三次样条或者线性插值等方法处理数据就可以了 ...

十分感谢,我们再好好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定的时候加上温度点就可以 然后用三次样条或者线性插值等方法处理数据就可以了 ...

大师,请加我QQ 82446264 ,详细请教。谢谢!

网友E:
楼 主的压力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 主的压力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传感器是 电容传感器。

网友F:
这个活费时费力。。。。

网友F:
传感器一致性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活费时费力。。。。

我们做了一个全过程温度自动标定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一致性很关键

测试了这么多的传感器,一致性不好,相差较大。

网友G:
非线性不要紧,只要分段曲线拟合就好了。
传感器一致性不好就不好办了,要每个传感器分别测量标定,更换传感器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线性不要紧,只要分段曲线拟合就好了。
传感器一致性不好就不好办了,要每个传感器分别测量标定,更换传 ...

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0年前我做这个的时候,电路板里有个热敏电阻测温的,,然后常温做一组曲线,120度做一组曲线。。每一段都 ...

电路板里有个热敏电阻测温,你测量的是环境温度。
而压力传感器是测量管路的压力的,所以补偿不会很好。

我看到高精度的压力表,都是在压力传感器上做温度补偿,
压力元件与温度元件,在一个环境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路板里有个热敏电阻测温,你测量的是环境温度。
而压力传感器是测量管路的压力的,所以补偿不会很好。

恩,东西不一样,我那时做的是汽车压力传感器,相当于变送器,电路板和传感器封装在一起的

顺便说一下,上面说换传感器厂家的,

我只想说做过传感器你就知道,,传感器做到一致性几乎不可能。。。所以你,每一个都要校准,每一个都要校准,每一个都要校准!!!

没办法批量生产,人工开销很大啊!要是能批量,调一个样品,然后程序一烧就完事了,,,那这个东西就不值钱了

网友H:
传感器,能互换的,我没有看到过。都只能单个调试、校准。
变送器,可以互换,但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东西不一样,我那时做的是汽车压力传感器,相当于变送器,电路板和传感器封装在一起的

顺便说一下, ...

靠人工操作,效率低。 我们已经开发出一套专门的系统,自动完成全范围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感器,能互换的,我没有看到过。都只能单个调试、校准。
变送器,可以互换,但都很贵。 ...

是的,每个都要标定。电容传感器的本身的两个腔体是无法完全做成一致。

网友I:
1、信号放大后AD采集,用插值法、多项式拟合等方式去补偿
2、用专用芯片,如PGA309,MAX1452等

肯定需要每个传感器在多个温度点去加压校准,才可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J:
方法很简单,过程很繁琐;每个传感器要做好都要分别标定,正规做过传感器的都知道,好的传感器就是花人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信号放大后AD采集,用插值法、多项式拟合等方式去补偿
2、用专用芯片,如PGA309,MAX1452等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法很简单,过程很繁琐;每个传感器要做好都要分别标定,正规做过传感器的都知道,好的传感器就是花人工 ...

明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

楼主,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

搞定了,比较精准。

网友K:
公司产品和楼主做的差不多,可以多交流

网友L:
压力传感器 温度补偿       还用专门带温度的放大器, 厉害

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司产品和楼主做的差不多,可以多交流

好的,多多交流,可以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压力传感器 温度补偿       还用专门带温度的放大器, 厉害

好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比较精准。

恭喜!!!!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非线性不要紧,只要分段曲线拟合就好了。
传感器一致性不好就不好办了,要每个传感器分别测量标定,更换传 ...

这块我们做得应该还行,每只都标,高低温都补偿,自己开发的专用设备,产能很高,准备今年打开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块我们做得应该还行,每只都标,高低温都补偿,自己开发的专用设备,产能很高,准备今年打开市场。 ...

兄弟,你们做的竟然和我们的一样?加我QQ,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