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的状态分析

楼主(2017-02-22):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用轻触按键(常开开关,按下闭合)控制输出电压的电路
主要控制PWM芯片的供电和过流保护(CS脚)的阀值电压,求大神分析下,Q3和Q5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类似可控硅或RS触发器

网友:
我看像自锁。on按下,触发两个管子都导通。off 按下,解除两点管子的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可控硅或RS触发器

大神~~~能不能讲的在详细点~

网友B:
可控硅的等效电路,导通过程是SW2按下时Q5导通,R17的压降使Q3导通这样完成Q5自锁。闭合就是SW1按下时Q5截止,R17没有压降,Q3也截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讲的在详细点~

其实就是正反馈,Q5导通会促进Q3导通,Q3导通会促进Q5导通。
就是说它们互相促进导通,或互相促进关断。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自锁,  C10决定了开机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自锁,  C10决定了开机状态

我觉得C10决定不了开机状态。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你们怎么解这个问题

网友E:
觉得这样的开关ON、OFF,不是很安全,因为按键直连高压区。
最好在次级控制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C10决定不了开机状态。

我要坚持一下观点。没它,开机会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的等效电路,导通过程是SW2按下时Q5导通,R17的压降使Q3导通这样完成Q5自锁。闭合就是SW1按下时Q5截 ...

r17要不要都无所谓,要了只是起到上拉电阻增加抗干扰,或者起到分压作用

网友:
当on按键按下,Q5导通,同时Q3基级经过Q5到地,Q3也导通,Q3导通同时给了Q5基级通电,所以起到了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C10决定不了开机状态。

c10与r17组成导通充放电,稳定三极管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这样的开关ON、OFF,不是很安全,因为按键直连高压区。
最好在次级控制它。 ...

整机产品有塑料外壳保护,人体不直接接触,安规没有问题
而且通过分压电阻后,按键两端最高也就10V电压,这种轻触按键一般额定电压12V,也在使用范围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大致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坚持一下观点。没它,开机会乱。

那个电容控制上升和下降时间,相当于设置按键按下有效的识别时间
高于这个时间的按键动作才会有正确ON、OFF功能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