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铺铜GND与GND的连线没有连接上

楼主(2017-02-22):
AD铺铜经常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铺铜时,铺铜的网络设置为GND,我上面有部分的连线的网络也是GND 在铜以后没有连接上。
如下图所示,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是手动修改吗 我现在都是手动修改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看上去是net设置不对,所以没有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net设置不对,所以没有连接在一起!

网络对的 上面都可能看出来了 两边都是GND 但是就是不连到一起 我需要手动修改

网友:
看不清.截图太小.

网友:
poure over the same

网友:
是铺铜风格选择错误的问题,上面的地线你自己已经画了线或都铺铜了,铺铜的风格没有选择楼上所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覆铜的网络选项里面选择第二项: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的网络选项里面选择第二项: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已修改完成,谢谢了

网友:
选择有网格的铺铜,对于PCB生产也有好处,阻焊和铜皮结合力更大,较稳定。同时在生产工艺中,不易发生整体起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