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完成中断问题

楼主(2017-02-22):
调试串口代码时出现了点问题,看数据手册发现这样一句话不是很懂,想请教一下大家,如图  最下面有一句“注意:单缓冲器传输中使用该位”  单缓冲器传输指的时哪种情况

网友A:
这不是发送完成,只是DR中数据被送入硬件移位寄存器中,开始发送了。
TC才是真正的发送完成,做485应用要特别留意这点。

一般为了发送性能,查到TXE就可以写数据了,但要等到TC才能安全返回。
驱动中要做好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发送完成,只是DR中数据被送入硬件移位寄存器中,开始发送了。
TC才是真正的发送完成,做485应用要特 ...

古二真。

UART寄存器提供TXE和TC两种状态的标志位

网友:
单缓冲器就是指没有用到DMA的情况。需要检测TXE来写入后续的数据。

网友:
不要看中文,经常翻译的词不达意

网友:
应该是IDLE IDLE

y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