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阻容降压法低成本MCU方案识别交流频率220V 50HZ/60Hz

楼主(2017-02-22):
我们公司有部分产品是做交流电动工具的,里面有用双向可控硅做简单调速用的,有个客户要实现220V 50Hz和60Hz条件下,都要达到一定的调速速度,
所以现在要用单片机来实现识别50HZ和60HZ ,然后让单片机PWM口去导通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实现客户指定的速度要求
但是限于原有PCB空间和板面大小限制,只能使用低成本的阻容降压法来实现5V供电
但是半波整流后的波形非常不好,不是完美方波,怕单片机识别有问题,想问下有没有好的方法:主要是频率识别模块
原理图如下:现在能够实现5V供电,就是方波感觉不靠谱

求助: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生成比较稳定的方波给单片机进行识别?

网友:
怕有问题?测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波形不好,杂波太多

网友A:
感觉电路不对呀,可控硅和电机应交换,或者降压部分上下颠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路不对呀,可控硅和电机应交换,或者降压部分上下颠倒

可控硅是双向的,
关于降压部分是网上找来的说是若用在可控硅调速电路中就要用这种负向整流方式,
具体原因不详,
现在能够稳定输出5V电压, 只是取样后的频率识别模块那里的电压波形非比较方正的方波,希望有更好的方法,如果不用比较器,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电机和可控硅是要对调下的,我看出问题了,调速模块还没有搭建,谢谢LC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是双向的,
关于降压部分是网上找来的说是若用在可控硅调速电路中就要用这种负向整流方式,
具体原 ...

1)负向整流(或是叫负向电压)是因为双向可控硅有个象限用正向电流触发时,电流明显比其他象限要大,这对双向可控硅的寿命来说是不利,请自行查阅这方面的内容。。。

2)你可以考虑下用过零信号呀来识别50/60HZ信号,50HZ 的周期为 20ms, 60HZ的周期为 16.66ms ,半波 为10 和8.3ms 吧,
只能说到这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负向整流(或是叫负向电压)是因为双向可控硅有个象限用正向电流触发时,电流明显比其他象限要大,这 ...

谢谢兄台,感觉明朗了点,等待后续我验证后来探讨下

网友:
看原理感觉没问题是不是布线的原因呢?可控硅应该跟M1换下,这样工作于上面图中的1-和3-中。其实你做过零检测频率应该很好吧,要在314V的时候开可控硅,可控硅会不会烧。

楼主:
@R88,主要是考虑成本问题,和板面面积小,布局不够

网友:
用三极管搭一个电路整形一下

网友:
不方正是因为c6太大了,你用1nf测试下波形就好看多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从里面那个VBUS_L点拉一个几百K的电阻到CPU的中断,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的中断,很方便,很稳定,也比较准确

网友:
也是电阻直接到IO口 过零检测,  识别50/60 更没有问题。

网友:
另外你io检测到的过零点和外部交流有一个偏差,你直接示波器看下调整下延时。

网友C:
《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张明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张明峰

非常感谢,这个方案真心不错,研究下可控硅的象限问题,应该就完美了

网友:
c6 10uF 這麼大沒問題嗎?

网友:
这个我做过,波形是否完美正弦波没所谓,只有过零点稳定就OK。最简单的MCU的IO连两个500K电阻然后接到L线上,把引脚电平变化的频率读出来,估计就能看到你想要的。

网友:
用芯片内的比较器做过零检测,计时2次过零时间区分50/60

网友:
你只是监测 50HZ或者60HZ而已.误差能捡出来就好了.

还是要注意零点附近..
用一颗光耦+一个逻辑芯片吧.

网友D(2017-10-07):
引用 网友C:
《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张明峰

用2个电阻串联来检测过零点,是为了增加安全性,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2个电阻串联来检测过零点,是为了增加安全性,这句话怎么理解

如果有一个电阻击穿,电流仍然会限制在0.16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一个电阻击穿,电流仍然会限制在0.16mA

哦,那相当于短路的情况了,如果开路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