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缩短STM32F405的启动时间

楼主(2017-02-22):
请教各位大佬,

用STM32F405做了一个传感器采集和存储的电路,从系统上电到进入MAIN函数IO口初始化完成输出高电平,一共约60ms,我记得论坛有人说过启动时间应该几个ms级的,不知道多在哪里了?

BOOT设置是FLASH读取模式,外部8M晶振(改试了下内部晶振,变化不大),不知道下面该怎么改了。

网友A:
调用main方法之前实际上是有调用SystemInit方法的,该方法中是对时钟进行配置,如果你可以优化该方法,使得初始化速度更快,那就行。不过方法里面一大批等待PLL稳定等,估计时间不好缩短啊

网友B:
顶楼上,pll是闭环的,从上电到稳定需要时间

网友C:
你可以先选片内RC振荡,再把把PLL禁掉,看看启动时间多长,这个应该是最快的启动配置了。

网友:
如果只是想要端口尽早输出高电平,可以加外部上拉,或者在启动代码中立即初始化端口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main方法之前实际上是有调用SystemInit方法的,该方法中是对时钟进行配置,如果你可以优化该方法,使得 ...

那么改变pll的频率是否能减少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pll是闭环的,从上电到稳定需要时间

这个稳定时间大概是什么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选片内RC振荡,再把把PLL禁掉,看看启动时间多长,这个应该是最快的启动配置了。 ...

少了不到十个ms。。。

网友:
内存初始化?
IDE内置的启动文件在进mian之前干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很多事情是在PLL没起来的时候干的,这个时候就是内部RC的频率,本来跑满168M时只要1ms干完的事情现在需要21ms,这个影响就大了。
试试看直接把SystemInit干掉~

另外,用IDE的调试功能看一下每个函数的执行时间就知道时间都花在哪里了。
以及,如果是简单复位的,有相当大概率是复位的时间过长,或者重复多次复位。拿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初始化?
IDE内置的启动文件在进mian之前干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很多事情是在PLL没起来的时候干的,这个 ...

大神,这个systemInit怎么干掉啊。。。

网友:
要这么快干什么?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求这么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systemInit怎么干掉啊。。。

startup.s里面有句汇编代码调用这个函数的。注释掉即可。
或者,找到这个函数,直接return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rtup.s里面有句汇编代码调用这个函数的。注释掉即可。
或者,找到这个函数,直接return ...

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和其他函数的编译吗。。。。

网友: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把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删掉

网友:
自己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写时钟初始化代码

网友:
在system_stm32f4xx.c里面有SystemInit,里面的SetSysClock()耗费时间,所以楼主可以在这里自己选择时钟和初始化,甚至不用PLL,看看提高多少

网友: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单片机复位管脚的上拉电阻和复位电容的值是多少!

网友:
不会是复位时间吧~~~ 看看复位键

网友:
pll不会这么久

网友:
以F0为例,PLL锁定时间约200us,用HSI只需要2us,楼主的需求可以做到。

网友:
感觉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进入 main 前 arm crt 会做 ram 变量的初始化。

网友:
如果只是要上电后先初始化IO口的话可以把IO口的初始化代码放到SystemInit函数,这样可以快一些
最快的方法修改启动代码,复位后就先初始化IO口,这个要用汇编修改
MCU复位后先是把有初始的变量值从FLASH读到RAM,然后把RAM中没有初值的变量写0,然后调用SystemInit,然后进入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