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4.0 BUG 汇总

楼主(2017-02-22):
如题
喜欢尝鲜的朋友,有发现BUG,请跟贴!!

source insight 4.0.82 破解补丁如下:
转自 看雪学院
http://bbs.pediy.com/thread-215669.htm

楼主:
1、XP系统 ,原3.5版的项目文件,打开会出错,转不过来。

网友A:
顶一下,
中文输入存在 bug,部分汉字无法输入,可以试下输入“矮大紧”老师看看。

网友B:
部分宏功能不能使用了,quicker.e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中文输入存在 bug,部分汉字无法输入,可以试下输入“矮大紧”老师看看。 ...

在.txt文件中输入没问题,在双引号和单引号内也没问题,拷贝过去也可以,感觉是在有语法解析功能的文件中的输入法处理bug。

网友D:
请问如何更改字体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更改字体大小?

这个你去 help 里面,搜索一下 font。
help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在手机上,我只能给你说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txt文件中输入没问题,在双引号和单引号内也没问题,拷贝过去也可以,感觉是在有语法解析功能的文件中 ...

我试过 utf16 编码,可以正常输入。
希望正版用户,能及时反馈这个问题。

网友:
这货终于到了4.0版本了!!!!!

网友:
不折腾了 还是等稳定了之后再用。

网友:
安装了还没用,先破解再说

网友E:
1.中文注释乱码2.文件名索引框哪里去了,不方便

网友:
暂时先用3.5,有时间在捣鼓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中文注释乱码2.文件名索引框哪里去了,不方便

中文注释乱码?
- 默认的字符编码调整了没有?要调整为 ANSI,才能兼容以前的版本。

文件名索引框?
- 右击 > Project Window: Project Files,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更改字体大小?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Screen Font...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中文注释乱码?
- 默认的字符编码调整了没有?要调整为 ANSI,才能兼容以前的版本。

您好 请问再哪里调整字符编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您好 请问再哪里调整字符编码?

4.00.0082 版本才支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改为 System Default (Windows ANSI),就可以直接兼容以前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0082 版本才支持:
Options > Preferences: Files: 最下面默认的 UTF-8,你将它改为 System Default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G:
请问主窗口字体怎么修改?我怎么改的都是其他辅助窗口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主窗口字体怎么修改?我怎么改的都是其他辅助窗口的字体?

什么叫主窗口?
你怎么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主窗口字体怎么修改?我怎么改的都是其他辅助窗口的字体?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Screen Font...
这个就是调整代码编辑窗口的字体。

网友:
那个,汇总之后,提交给谁解决?。。。

网友:
Win7-64位,提示找不到project_list.dbxx文件后缀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Screen Font...
这个就是调整代码编辑窗口的字体。

多谢,就是这个

网友:
14寸的笔记本中显示不到选择文件解码栏

网友:
感谢LZ,已经安装,

网友H:
感谢楼主,中文显示、输入使用正常了。

网友I:
如何设置像IAR一样,当回车时自动根据上一行代码的缩进缩进,一旦输入#,自动顶格。效果如下:

    a = b;
    a = c;
#if 0 //检测到输入#,自动光标到顶格
    a = d;
#endif ////检测到输入#,自动光标到顶格

网友J: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Screen Font...

utils.em 这个能不能延用3.5的?还是说要做什么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J:
utils.em 这个能不能延用3.5的?还是说要做什么修改?

Sorry, i don't know, sir.
我没使用过宏。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何设置像IAR一样,当回车时自动根据上一行代码的缩进缩进,一旦输入#,自动顶格。效果如下:

当回车时自动根据上一行代码的缩进缩进
- 这个可以有,Auto Indent 选择 Smart,设置适当的 Indent Options。

至于一旦输入#,自动顶格,不清楚,我没有这个需求,我一直手动置顶,
有谁知道的,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回车时自动根据上一行代码的缩进缩进
- 这个可以有,Auto Indent 选择 Smart,设置适当的 Indent Optio ...

自动缩进这个很好设置,就是检测到#自动顶格找了好一会没有看到哪里设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Sorry, i don't know, sir.
我没使用过宏。

哈哈,刚刚尝试了下,把3.5原来修改的宏弄复制到 ..\Documents\sourceinsight 4.0 下,然后工程编译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哈哈,刚刚尝试了下,把3.5原来修改的宏弄复制到 ..\Documents\sourceinsight 4.0 下,然后工程编译下, ...

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享一下   谢谢

嘻嘻,公司内部用的。不方便公开。SORRY.

网友:
MARK 马上更新试试

网友K:
原来用SI3.5写的注释,中文全都是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原来用SI3.5写的注释,中文全都是乱码

重新改一下字苻编码就好了。
参见File菜单,选项->File页

网友:
我在win7 64位下不能运行是啥原因,用管理员身份也不行,总是有以下提示

Source Insight cannot initialize: Cannot create file: H:\我的文档
\Source Insight 4.0\project_list.sidb.

Unable to open or create the project directory file: H:\我的文档
\Source Insight 4.0\project_list.sidb.

网友L:
不能有中文路径

网友:
很多汉字输入后变成单引号,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只能从其它地方复制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能有中文路径

只要安装目录没有中文就可以了吧?

网友:
导入时还是显示这个

网友:
最好项目路径里面也没有

网友:
这个序列号被列入了黑名单,后面有个子程序要对比黑名单!会提示:
“序列号有问题,无法激活。如果没有序列号,你可以:1)购买一个;2)开始30天试用。”

解决办法:删除自动更新下载的"si4update.dat"文件即可。
此文件位于:"CSIDL_COMMON_APPDATA\Source Insight\4.0"文件夹。比如:
Windows XP:"X:\Documents and Settings\xxx\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Source Insight\4.0"
Windows 7: "X:\Users\xxx\AppData\Local\Source Insight\4.0"

中文显示BUG貌似已修复
Version 4.0.0084 - Feb 26, 2017
Fix: Some characters, such as certain Japanese letters (せ and そ), entered with the Input Method Editor inserted the wrong characters.

Fix: Remote Settings: selecting "No smooth scrolling" was still smooth scrolling file buffer windows.

Fix: The default text and background color in the Project Symbol List was not set correctly, so it showed up as black.

Fix: Bug in name fragment indexing caused some fragments to be omitted, and if you typed those fragments into the Project Symbol List panel, the symbols would not show up. Your project will be re-indexed when you open it. Note: re-indexing is faster than a complete project rebuild. You will be asked before indexing a project larger than 1000 files in size.

Fix: In the Search Results buffer, selecting a symbol in the Symbol Window pane selected the wrong text.

Fix: In macros, the GetReg function was returning an empty string.

Fix: View > Mono Font View did not apply to the Context window or File Compare window.

Fix: If your project source directory was on a network drive, but the drive was not connected, the project's source directory was changed to a location on your local drive. Now, the source directory is not changed, so you can reconnect your network drive and continue using the project.

Fix: C++: Some overloaded operator functions were not showing up in the Relation or Context windows, and Jump to Definition failed on it.

New: Symbol Window Options: New option to control whether long functions are shown in bold or not.

New: You can now import old configuration files from version 3.5. Select Options > Load Configuration, and navigate to your old Global.CF3 file. Open that file and you will have the option of loading Styles, Colors, Fonts, and Key bindings. The version 3.x configuration file is usually stored here:

C:\users\\Documents\Source Insight\Settings\Global.CF3
where C: is your system drive and is your account user name.

网友M:
喔!版本升级成0084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喔!版本升级成0084了?

我也刚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升级了,

据说解决汉字输入了。呵呵!我系统XP,晚上试试

网友I:
版本又更新了,Version 4.0.0084 - Feb 26, 2017
这个版本中解决和“矮小紧”输入错误的问题,
但是如果还按照楼主的方式进行替换主文件,此Bug就无法解决了。

网友N:
Folders窗口不支持横向滚动条: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看了一下,还真的是升级了,

你觉得现在最新版可用性咋样了?

我还没试,我觉得我们用source insight 的观点很类似,想听听你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本又更新了,Version 4.0.0084 - Feb 26, 2017
这个版本中解决和“矮小紧”输入错误的问题,
但是如果还 ...

需要更新破解文件呀,你用原来的替换掉,还是原来的版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Folders窗口不支持横向滚动条:

再滚动的话,你就慢了一拍。

换更大的显示器吧,我用 21.5 英寸,表示无烦恼。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你觉得现在最新版可用性咋样了?

我还没试,我觉得我们用source insight 的观点很类似,想听听你的评价 ...

0084 的已经可以用了,放开去用吧。
目前唯一发现的是 macro 不见了。具体看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9553&page=1&_dsign=18a05f07』,45 楼。

我是用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84 的已经可以用了,放开去用吧。
目前唯一发现的是 macro 不见了。具体看这里『http://www.amobbs.com ...

我用的maro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aro好好的

那边帖子描述的现象,你不存在?
你移步过去看看,从 45 楼开始。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那边帖子描述的现象,你不存在?
你移步过去看看,从 45 楼开始。

我用macro也是好好的。只是以前的quicker.em无法用。新版的macro语法解析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我用macro也是好好的。只是以前的quicker.em无法用。新版的macro语法解析有问题。

把中文去掉就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把中文去掉就好了

我这里好像不是这样,我已经让quicker.em能正常工作了。基本上bug是2点:
1.//的注释里面不能有“{”, 如果有,整个文件的解析都会出现问题,所有的宏都没有
2.strstr宏,这宏并不是系统自带的,quicker.em也实现了这个宏,但是运行到strstr就会报错。改个名字就好,尝试过改成StrStr还是无效,最后改成FindInStr就可以了。当然调用的地方也要改。

网友:
反正我只取掉了2个语句的注释就好了,

网友:
34楼带来的消息很好啊,谢谢

网友:
奇怪了57楼和59楼说的macro功能还在,你们确定自己用的是0084 版本吗?

网友:
084的用旧版的macro功能正常

网友Q:
以前的文档打开。中文会显示乱码。

网友:
打开工程,再打开别的文件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以前的文档打开。中文会显示乱码。

这个问题,在版本 0080 时,是个真正的问题。
现在已经是 0084 版本了,
你去看这里帖子,24 楼,里面有解决方案: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9553&page=1#pid9676360

网友:
一直用的3.5,终于升级了

网友:
更改了文件夹名后,再打开SI工程文件,提示找不到原工程下的文件,然后手动定位到源文件,双击打开时出现异常,每次复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这里好像不是这样,我已经让quicker.em能正常工作了。基本上bug是2点:
1.//的注释里面不能有“{”,  ...

把{号用引号包起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改一下字苻编码就好了。
参见File菜单,选项->File页

谢谢,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这里好像不是这样,我已经让quicker.em能正常工作了。基本上bug是2点:
1.//的注释里面不能有“{”,  ...

可以发下你的quicker吗。我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部分宏功能不能使用了,quicker.em

你好 我的sourceinsight4 的quicker.em不能用。。可以传一份吗

网友(2017-03-25):
单独每一个关键字调大小好像不行。3.5版本点右键就有一个选项可以进去调节的。这个进去调了没有变化。

网友R:
郁闷球了,结构体定义 不显示关联定义
-------------------------------------------------------------------
定义联合体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short m:8;
                unsigned short n:8;
        }haha;
        unsigned short data;
} test_union;

int main(void)
{
....
        test_union a;
        a.haha.
....
}
为什么haha后面的点之后不能自动显示结构体成员?

网友P:
引用 网友R:
郁闷球了,结构体定义 不显示关联定义
---------------------------------------------------------------- ...

souceinsight好像一直是这样的。这方面slickedit和eclipse都比它好,同时体量来说这两又比souceinsight大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SI好工具啊,分析linux源码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P:
souceinsight好像一直是这样的。这方面slickedit和eclipse都比它好,同时体量来说这两又比souceinsight大 ...

分开再组合又可以,好奇葩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m:8;
         unsigned short n:8;
}haha;
typedef union {
        haha haha1;
        unsigned short data;
} test_union;

int main(void)
{
....
        test_union a;
        a.haha1.
....
}

网友:
工程有中文目录不能用,3.5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又有新的版本了。

Source Insight 4 - Latest Version
Version 4.0.0085 - April 5, 2017

This requires a valid version 4.x license, OR you can run this in Trial mode for up to 30 days.

Fix: Using the mouse: Ctrl+Left-Click was not performing Jump To Definition correctly. This happened if you imported v 3.5 configuration key bindings.

Fix: Crash could happen while synchronizing a project. The crash happened while parsing code with syntax errors declaring class template parameters.

Fix: Was not remembering the height of the Context Window and other panels that were docked to the side or bottom edge of the application window.

Fix: Custom Commands: Crash could happen depending on the length of the "Run" command line string.

Fix: In macro files, macros were not working if you used comments using /* and */ delimiters.

Fix: Updated style for "Delimiters". Removed the "print together with next line" property, which caused bad page breaks.

Fix: Style Properties: If you add a new user-defined style, its settings were not restored on the next launch of Source Insight.

Fix: Style Properties: If you selected Pick... under Font Name, then canceled, the current font was messed up.

Fix: Directory Compare: When the Comparison Method was set to "compare file contents", it was not doing that if the file time stamps were different. Now if you choose that method, the time stamps are completely ignored.

Fix: Fixed typo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mart Beginning of Line" command.

Fix: Memory leak fixed that happened when configuration files were loaded.

Security Change: All the program files included in the Source Insight installation are now signed using the Authenticode code signing certificate for Source Dynamics. Previously, only the setup program was signed. To see if a program file is signed correctly and not tampered with, right-click on the .exe file in Windows Explorer and select Properties. Click the Digital Signatures tab. You should see the Source Dynamics signature in the list. Select it and click Details to drill down and see the signature and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网友:
中文目录没有修正

网友B:
已经用上了^ - ^4.0.008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上了^ - ^4.0.0085

可以直接升级?
还是要等对应版本的破解?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升级?
还是要等对应版本的破解?

搬运下最新版破解文件,安装原版后覆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S:
搬运下最新版破解文件,安装原版后覆盖即可

就地跪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搬运下最新版破解文件,安装原版后覆盖即可

谢谢 分享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搬运下最新版破解文件,安装原版后覆盖即可

下了试试,不行,还是会出现注册界面,我到香雪论坛上看了,10号出了最新的出来,不知你搬运的是否是那个最新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中文显示、输入使用正常了。

大师,怎么弄得,告诉我下,我的是乱码

网友S:
引用 网友T:
下了试试,不行,还是会出现注册界面,我到香雪论坛上看了,10号出了最新的出来,不知你搬运的是否是那个 ...

继续搬运10号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师,怎么弄得,告诉我下,我的是乱码

去这里,看 24 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55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继续搬运10号最新版本

非常感谢,已试,好用,十分钟都不会出现注册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继续搬运10号最新版本

谢谢搬运~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继续搬运10号最新版本

谢谢,现在有折叠功能就是爽

网友:
这个软件很好用,查看代码

网友V(2017-05-11):
发现一个很不爽的bug, 双击选定一个宏或者变量,同时CTRL+C 复制;然后双击选定另外一个需要替换的变量,再CTRL+V,居然无法粘贴替换。
很不爽!很不爽!很不爽!

从4.0。0开始一直都这样!!

求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V:
发现一个很不爽的bug, 双击选定一个宏或者变量,同时CTRL+C 复制;然后双击选定另外一个需要替换的变量,再 ...

未遇到这种情况。

都可以正常复制,粘贴。

网友:
部分宏功能不可用,明天用90楼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未遇到这种情况。

都可以正常复制,粘贴。

实际就是: 双击某处即可复制。
找到真凶了,金山词霸的划词功能,关闭就不会双击复制了。

补充下:si 3.5 没有此问题。所以还是bug!

网友:
问个很白的问题...
我之前安装过si 3.5,发现没办法使用中文注释就卸载了,直接在mdk上读写程序,我记得si 3.5是需要安装的...
怎么这个si 4.08版本不需要安装,直接打开就能用?我出现幻觉了?

网友(2017-07-01):
带@指定的关键字没办法识别

网友(2017-09-21):
1. em文件中的宏用不了,照楼上说的,注释 中去掉中文,也不行,我所有注释都去掉了,不行;
2. 以前自己定义 的ARM汇编文件类型也没有了,当时定义了很多ARM汇编指令,唉。。。

刚刚用的版本是 4.0086,破解后是4.00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去 help 里面,搜索一下 font。
help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在手机上,我只能给你说这么多了。 ...

这隐藏的好深啊,有点NC

网友:
macro ToExplorerFolder()
{
        buf = GetCurrentBuf();
        curFilePath = GetBufName(buf);
        cmdLine = "explorer.exe /select, @curFilePath@";
        RunCmdLine(cmdLine, Nil, 0);
}

3.5中一点问题没有,4.0完全没反应。。。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

3.5版本中,对于另外加进工程的文件(比如源码目录之外编译器目录中的头文件等),标签中同样是显示短文件名,只是在标题栏显示长文件名显目一点,但是4.0版本中发现在标签上也显示长文件名,感觉很不习惯,会把标签搞得很长;

-----------------
总体上 4.0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改进是标签功能,代码折叠,

3.5唯一不能完成代码折叠功能,其它所有新功能都可以在3.5中完美解决,可以加挂插件完成标签功能,比如文件比较,可以由beyond compare取代,编码问题基本上很少遇到,大不了txt另存一下就OK

暂时还是用3.5了,等em文件可以使用再说,宏不能正常使用,功能大打折扣……

网友:
si这么久才更新4,都没用过

网友:
谢谢分享,中文有的还是有乱码。

楼主(2018-03-23):
Source Insight 4.0.93 原版

最新版本,献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Source Insight 4.0.93 原版

最新版本,献上。

楼主你好
    能分享下 si 的类似这种 彩虹括号 插件吗?

网友:
不能打开中文, 特别是在WIN下面建立一个记事本, 打开就是乱码.   在WIN10 64位下 死掉  得结束任务 , 不知道是不是WIN10的问题,好多软件不兼容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何设置像IAR一样,当回车时自动根据上一行代码的缩进缩进,一旦输入#,自动顶格。效果如下:

是的 我还以为 我的TAB坏了
但是数字 其它的 要吧TAB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W:
3.5的工程路径可以是中文,4.0不行可以解决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W:
3.5的工程路径可以是中文,4.0不行可以解决吗

4.0.87就已经解决了项目中文路径的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X:
4.0.87就已经解决了项目中文路径的问题。

怎么我下载的不行,难道是文件有问题。可以分享下软件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怎么我下载的不行,难道是文件有问题。可以分享下软件给我吗

108楼的4.0.93版也没有项目中文路径的问题。

网友Y:
请教,拷贝到新文件下后无法打开的问题如何解决(保存的绝对路径而不是相对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请教,拷贝到新文件下后无法打开的问题如何解决(保存的绝对路径而不是相对路径)? ...

将工程文件放在源文件根目录,也就是说源文件路径不要比工程文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