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哪位大神用过 VL53L0X这个芯片,交流交流

楼主(2017-02-22):
我已经采集到了距离值,但是距离值只有1米2,手册上说的是可以到2米,需要设置成长距离模式,手册上也没这个模式的介绍,哪位大神用过,交流交流

网友A:
datasheet的结尾有几种模式的的配置方法,自己仔细看下吧!我试过长距离模式是可以测2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的结尾有几种模式的的配置方法,自己仔细看下吧!我试过长距离模式是可以测2米的 ...

可以发一份这个手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的结尾有几种模式的的配置方法,自己仔细看下吧!我试过长距离模式是可以测2米的 ...

也是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的结尾有几种模式的的配置方法,自己仔细看下吧!我试过长距离模式是可以测2米的 ...

也是通过设置一个寄存器为某个值这样设置吗

我那个手册上只说他有这个长距离模式,但是没说咋个配置,我估计是通过设置一个寄存器为某个值,但是手册上也没有说设置这个的寄存器的

网友B:
这个IC好像不好手工焊接,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的结尾有几种模式的的配置方法,自己仔细看下吧!我试过长距离模式是可以测2米的 ...

长距离模式在白天室外可以测到2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距离模式在白天室外可以测到2米吗?

你知道怎么设置成长距离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C好像不好手工焊接,是吧?

请问你知道怎么配置这个长距离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长距离模式在白天室外可以测到2米吗?

可以!跟光线和被测物体的颜色都有些关系,会影响精度的,但是距离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一份这个手册不

在ST的官网有下载的,我传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的官网有下载的,我传上来吧

我也有这个手册,但是他给的API函数太多了,我就没用他那个。就自己写的驱动,我也看了配置长距离模式的,但是也没有找到他配置的那个寄存器,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光线和被测物体的颜色都有些关系,会影响精度的,但是距离还是可以达到的 ...

我看手册上室外的时候白色只有80cm,灰色只有50cm了,还是等VL53L1在淘宝可以买到了就好玩了,这个距离可以达到300cm,就算有一半的实用性还可以达到1.5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设置成长距离模式吗

我没用过这个芯片,只是关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手册,但是他给的API函数太多了,我就没用他那个。就自己写的驱动,我也看了配置长距离模式的 ...

我也是用STM32平台玩的!时间太久了,你可以具体跟踪进去看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STM32平台玩的!时间太久了,你可以具体跟踪进去看下啊

有工程发一份不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找不到了,我也是基于官方的例程改的,自己多看看下手册,很简单的

网友(2017-04-07):
LZ能共享下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