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特,违背物理定律的时钟,立在那里磁悬浮。牛!

楼主(2017-02-22):
http://it.sohu.com/20170222/n481388396.shtml?qq-pf-to=pcqq.c2c

网友:
其他悬浮没电掉底座上,这个没电了就掉地上了呗~

网友:
坛里力学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磁铁不翻转是可以的
问题就是如何控制球形磁铁不翻转

网友:
表示看不懂,求大神解释下原理。

网友:
小球一停电就找不到了吧,难道还有备用电池?后备时间不够让它安全掉到一个坑里?

网友:
不科学啊,期待有实物拆解,视频说不准是特效,当然还是很期待是真实的并公布原理~

网友:
下面没有底座的磁悬浮,X宝有卖,看来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磁铁不翻转是可以的
问题就是如何控制球形磁铁不翻转

不倒翁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磁铁不翻转是可以的
问题就是如何控制球形磁铁不翻转

大约想到了,三层构造,外层和内层为S-N,主吸,使小球为固定方向,根据上下左右位置调整强度,中间一层为SN一体,主推,强度弱于两边的;推开一点距离就好;这样就不会翻转了;

网友:
座内两圈不同极磁铁,两圈上下错开一定位置,吸的是上圈永磁, 推的下圈为N个小电磁围成圈.

网友(2017-03-24):
原理比较复杂~~~~~~~~~~~

网友:
下面那个猜想,斥力怎么产生呐?

网友:
好像挺复杂的

网友:
有人在做吗?
能出套件最好了

网友(2017-04-23):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型的下推磁悬浮,悬浮效果比较好,90度也不会掉,磁悬浮底座有一个圆形的机械轨道,上面安装有步进电机,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或者是磁悬浮底座就在里面一个大指针上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