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7-02-22):
如上图一个简单的电机驱动,正常情况电流很小0.2A左右,mos管IRF540得G接的50%占空比PWM,频率也给得很小 只有200Hz,问题就是出在 用示波器测试根本就不会出现所谓的方波,一点影子都没看到

这个图就是测的IRF540的D极

电机就是减速电机,本身具有惯性

最后我测试了下,我人为的去控制G极的电平,从12V瞬间降到0V,此时示波器一直接到MOS管得D极,结果发现D极从低到拉高到30V  需要好几秒钟,感觉当然不会出现所谓的方波了。。。所以控制这种电机的方式恐怕不是直接把电机串到模式管上面,而是直接控制电机给定的电压,这样来做吧。。。
是不是这种思路?

网友A:
D端当然不是方波了,建议你仔细看看直流电机原理
另外,即使占空比比较低,空载转速依然会很高,但是电机特性会很软,加一点负载速度就狂跌,如果想要比较硬的转速-转矩曲线,需要H半桥,也就是还要加个PMOS或者NMOS

网友:
如果有较大的负载,那么第一个图还是可以看到点方波的样子,实际效果和电机的电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端当然不是方波了,建议你仔细看看直流电机原理
另外,即使占空比比较低,空载转速依然会很高,但是电机特 ...

直流电机原理太多了,能指点下你说的D端看不到方波的大概原因 方向么?
我以为 加H桥是为了正反转,但是只是朝一个方向转,用半桥和单个mos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为什么就会出现半桥的电机特性就硬点,带得起负载?请大概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端当然不是方波了,建议你仔细看看直流电机原理
另外,即使占空比比较低,空载转速依然会很高,但是电机特 ...

如果是半桥  我也让两个mos管同事开启同时关断?这样和只控制单个开关有什么本质区别么?

网友B:
你都说了电机有惯性,电机剩下的机械能在作祟
你把电机堵死了就可以看到矩形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电机有惯性,电机剩下的机械能在作祟
你把电机堵死了就可以看到矩形波了 ...

那我怎么去控制呢?现在这个加20%的占空比和80%的占空比没,电机速度几乎没怎么变啊。。。

网友C:
提示一下,你捏着输出轴,也就是给电机加上负载,再看看波形,然后想想为什么
到时还想不明白的话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一下,你捏着输出轴,也就是给电机加上负载,再看看波形,然后想想为什么
到时还想不明白的话再来问 ...

谢谢回复 我大概懂了。空转本来就应该看不到矩形波。加负载就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