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智能开关的服务器应该怎么搭建?

楼主(2017-02-22):
市面上销售的智能开关,都是使用厂家的服务器,
智能开关硬件应该没问题,服务器方面没玩过.
如果自己开发类是智能开关的功能,配套的服务器该怎么搭建?流程需要怎么做?

网友A:
2、敲代码
3、部署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敲代码
3、部署

目前就知道你说的1点.
2,3点需要用到什么软件?有没有教程推荐?

网友B:
不是怎么搭服务器的问题,是要有部署服务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怎么搭服务器的问题,是要有部署服务应用。

比如做一个类是http://www.yeelink.net/  网站一样,可以有一些开关量,模拟量 相互控制和显示的,有些什么工作需要做?部署?

比如做一个市面上的智能开关,能使用app通讯进行控制的,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C:
初步建议,前端用node.js,后端移植mosquitto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知道你说的1点.
2,3点需要用到什么软件?有没有教程推荐?

windows、linux上的代码写过没?
运行在windows、linux上的代码哪怕是hello world!
放到云端去运行。都可以叫服务器。
用C写最简单。
上面说的几位互联网技术的,也可以学习看看。

网友D:
个人玩玩的话可以考虑下面的方案,产品的话就另说

mqtt 每个节点预设定 id 与 key,后端 mosquitto + 数据库 保存各节点预设信息,用于验证mqtt连接,以及各节点的对应的订阅发布话题授权

后端web+数据库,给用户登录注册节点、设定各节点间的订阅与发布关系

网友E:
推荐一个:http://www.tlink.io/

参考下吧,支持多种协议.
不管是服务器,你还得搞个手机APP呢,不光安卓,还要IOS.
哈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建议,前端用node.js,后端移植mosquitto

好的,先学习下你提到的几个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玩玩的话可以考虑下面的方案,产品的话就另说

mqtt 每个节点预设定 id 与 key,后端 mosquitto + 数据 ...

谢谢把步骤写得清晰明了,看来还要有挺多的路要探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一个:http://www.tlink.io/

参考下吧,支持多种协议.

谢谢网址,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