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与316中性盐雾能过多久?

楼主(2017-02-22):
请问大家不锈钢304与316中性盐雾能过多久? 45#钢镀硬洛8um,盐雾能过多久?

网友A:
质量好的316据说可过600小时以上。之测过48小时,没问题。304不了解,这个应该会起黄色锈迹。45号碳钢镀铬吗?这个你具体真要测试了,跟镀层质量有关。

网友A:
镀铬和镀锌的铁制冲压钣金件(非标开模定制),实际使用中,我定过的,只要室外使用,环境恶劣点,1年后,最多2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锈蚀(无直接磨损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铬和镀锌的铁制冲压钣金件(非标开模定制),实际使用中,我定过的,只要室外使用,环境恶劣点,1年后, ...

你那个数据有确切来源吗?
镀锌是这样的,首先你需要查下那个镀锡是多少克的,按国标是120克,但是市面上的基本在30克锌左右,所以会导致你过早锈蚀,建议购买国标级的镀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数据有确切来源吗?
镀锌是这样的,首先你需要查下那个镀锡是多少克的,按国标是120克,但是市面上 ...

120g指的是一平方米120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0g指的是一平方米120克吗?

对的,是的,还有不要买镀铝锌板,没有镀锌板防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是的,还有不要买镀铝锌板,没有镀锌板防腐。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316据说可过600小时以上。之测过48小时,没问题。304不了解,这个应该会起黄色锈迹。45号碳钢镀铬 ...

我这里测试的结果:中性盐雾不锈钢304能过72H基本没有问题,45#刚镀硬洛10um,中性盐雾能过4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