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几乎全新的54622A,拍照显摆一下

楼主(2017-02-23):
刚拿回来的机器

盖板提手一样不缺

接口几乎没有使用痕迹

方波有点过补偿,等买的探头到了再看看

自检通过

拆开看看

没有灰尘

风扇无灰,不过风扇声音有点点大

特地拍了这一张,没有阿莫站长那台的飞线

朋友们肯定要问价格了,对,是比较贵,1880元,没有探头。

另外260块钱买了一支接近全新的10073C探头在路上,估计明天能到吧。

楼主:
没有飞线

楼主:
不过U330丝印位置不一样,看来不是同一版机器

网友A:
价格不贵啊

网友B:
02年的机器,保存的不错,我有一台同型号,2000年的,很好用

网友C:
楼主哪里收的?

网友:
不错啊 ,这机器我也特别喜欢

网友:
我有一台还在躺尸体中

网友:
电路板看着真舒服

网友:
品相不错,,,口水啊

网友:
电工通病,东西到手都忍不住要扒开看看

网友:
好东西,工艺真好

网友:
走线真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收的?

二手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女的?

何出此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贵啊

其实也不便宜,开车100公里上门取的

网友E:
仪表控   多收藏点      CRT显示器,不能暂存波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仪表控   多收藏点      CRT显示器,不能暂存波形啊

38论坛有crt信号采集转液晶显示器的资料,准备了解一下

网友:
行肯定行,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表

42mm的表盘怎么成女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42mm的表盘怎么成女的啦

不好意思 看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便宜,开车100公里上门取的

路上美颠儿美颠儿吧?

ps:楼主要是不要了可以考虑出给我啊,我先来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上美颠儿美颠儿吧?

ps:楼主要是不要了可以考虑出给我啊,我先来排队 ...

哈哈,暂时不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看错了

唉,这么客气干嘛

网友:
那运气不错呦!成色看上好!

网友:
艺术品啊,值得拥有

网友G:
99年用过这种样子,500M的示波器,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99年用过这种样子,500M的示波器,好东西啊

是100M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年的机器,保存的不错,我有一台同型号,2000年的,很好用

高人,怎么看出来是02年的机器的啊?的确,关于菜单里面是02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怎么看出来是02年的机器的啊?的确,关于菜单里面是02年的。

那两个BGA中间的条码上有出厂日期,200234

网友:
这类机器导电橡胶按键设计败笔寿命不够长

网友:
这个价格和成色已很高性价比了吧
至少和我我买的54641D相比 成色也是接近全新 价格4K5 642D要7K

网友:
这机器速度很快 在以前公司就喜欢用这个,显示,调节都非常舒服
自己搞了个泰克1102好像,液晶用起来非常不爽,刷新速度慢,有钱赶紧换个高大上的

网友H:
好短的显像管,之前看到好多都很长的。

网友I:
这个示波器新机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短的显像管,之前看到好多都很长的。

这个是显像管,不是示波管,所以短,采集部分是数字,显示部分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示波器新机多少钱?

早就停产了,没得新的卖

网友J:
这个示波器显示看起来非常舒服,最大的问题就是屏幕下面的一排按键容易落灰而失灵。

网友K(2017-03-26):
这是模拟示波器吧

网友:
这种机器的软盘真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模拟示波器吧

用显像管(不是示波管)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可靠的 同等价格的国产新机比不了

网友:
示波器屏幕下方的是软驱?哪来做什么用?

网友:
哎呀,这心情,这机器,这相机,这桌面。没谁了......

网友:
真漂亮,老外还是喜欢自动布线啊,但是还是漂亮!!

网友:
哇,楼主的劳力士

网友:
Z.F.单位的

网友:
兄弟买回来就拆呀!先饱眼福

网友:
我在02年买过一台某国产示波器(估计也是这个牌子刚上市不久),现在还完好,就是外壳黄的不行了。楼主的示波器外观这么新,真的很难得。

网友(2018-03-08):
刚3百入手一台,新旧程度跟你这个差不多。就是有些按键不太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示波器显示看起来非常舒服,最大的问题就是屏幕下面的一排按键容易落灰而失灵。 ...

我的就是,能自己拆开清洁一下吗?

网友(2018-11-12):
看到楼主发的这个图片不错, 我回头把身边的这台54622A又看了一眼

网友(2018-12-28):
实际使用效果怎样?貌似采样率只有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