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道理吗?数字转盘,到dac解码器,发烧友嫌光纤音质不好。都是使用同轴的。

楼主(2017-02-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因为,光纤需要先把信号转换为光,再转换回来,导致复杂,还有失真的可能,增加协议带来的开销等。

网友:
双盲实验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实际自己听同轴的比较好听,用的是CS8416,CS8422接收。换人听一样说同轴的比较好。

网友B:
光纤传输的也是数字信号,不可能失真的,除了没有信号或丢失信号外。

网友:
有这种可能是同轴有同地, 虽然信号有隔离变压器, 转盘 解码器的地还是在一起。光纤就是100%隔离。

网友:
光纤数据恢复后,光接收器引起上升下降沿有一些斜坡和延迟。也许能听出这个来,别的感觉不会有区别了。

网友C:
主要是带宽不足造成jitter比同轴大,音频光纤收发器用的是普通LED和光敏二极管,带宽只有几MHz,刚刚好够音频传输用而已,跟使用激光LED和PIN二极管的通讯光纤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同轴电缆带宽几百MHz,应付音频传输绰绰有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纤传输的也是数字信号,不可能失真的,除了没有信号或丢失信号外。

S/PDIF要在接收端用PLL还原时钟信号作为DAC时钟,而DAC的时钟抖动是会表现为输出噪声的,所以时钟抖动大会直接影响DAC的信噪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带宽不足造成jitter比同轴大,音频光纤收发器用的是普通LED和光敏二极管,带宽只有几MHz,刚刚好够音 ...

dac 有频率重构,而且dac用的时钟也不会是光纤来的, 理论上重构后jitter会不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ac 有频率重构,而且dac用的时钟也不会是光纤来的, 理论上重构后jitter会不见。 ...

你还是多了解一下音频DAC再说,带异步采样率转换的音频DAC很少,绝大多数音频DAC都是要求提供同步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自己听同轴的比较好听,用的是CS8416,CS8422接收。换人听一样说同轴的比较好。 ...

CS8416 带有专门时钟重构电路, 其PLL已经不理睬bit jitter了, 如果你能听出明显不同, 应该有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多了解一下音频DAC再说,带异步采样率转换的音频DAC很少,绝大多数音频DAC都是要求提供同步时钟的 ...

大师果然厉害,音频也懂!

同轴的地电平噪音、IC自身的电源噪音怎么破?大师有何高见?

我现在搞的数字功放,模拟通道,没音频信号输入,输出都有几百uV,应该是地噪音和IC噪音经功放IC出来的,

但是数字通道的就小很多,测试Opical 可以低一半的噪音幅度200uV左右。

底噪大影响到信噪比很难做到很高。

网友:
同意3楼。双盲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DIF要在接收端用PLL还原时钟信号作为DAC时钟,而DAC的时钟抖动是会表现为输出噪声的,所以时钟抖动大 ...

时钟抖动引起DAC信噪比下降说法还有点道理。
不过,时钟抖动引起信噪比下降,引起人都能耳感觉到,却有点玄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抖动引起DAC信噪比下降说法还有点道理。
不过,时钟抖动引起信噪比下降,引起人都能耳感觉到,却有点 ...

可以看看这两篇文章,抖动对输出频谱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要是仪器都测不出来你说是故弄玄虚还说得过去,仪器能测出明显区别的人耳能感觉到一点都不奇怪。
http://www.stereophile.com/reference/1290jitter
http://www.stereophile.com/reference/1093jit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两篇文章,抖动对输出频谱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要是仪器都测不出来你说是故弄玄虚还说得过去,仪 ...

时钟频率抖动对输出频谱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凡是做数字还原为模拟信号的都绕不开这个问题。
实际本人意思,不是说谈及这个问题就是故弄玄虚。而是说,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在音频范围内基本上已经被新技术所解决了,其影响失真问题应该退到次要地位考虑才是。特别是应用新型FPGA和高稳定晶振时钟,可以有效解决时钟频率稳定性问题,国内有产品号称时钟频率稳定性做到飞秒级(10-5级)水平。即使推一万步来说,能达到几十皮秒级稳定性,也可以满足对输出频谱忽略不计的要求了。
关于你上面推荐的两篇文章,大体看了。第一篇科普,不多说了。关键是第二篇,由John Atkinson 在 1990年写的关于抖动、数字位与音质的内容,主要阐述了他所做的时钟频率抖动对输出频谱影响的仿真试验(实验为:频率10kHz、幅值0dB、底噪 -120dB左右、16-bit ADC 采样频率为44.1kHz,分别加入jitter[p-p]=0、2ns、400ps、40ps 和随机白噪声进行对比试验),并推论出结论和对CD还原音质的一些看法。这里只列出John Atkinson 的结论,粗陋翻译大体如下:
“尽管这些结果跟参与的各因素有关,结果表明16位数据的任何类型抖动须小于200ps以下产生的模拟信号才不会测到(脚注5),换句话说即使数据被重新定时,在CD播放器中的晶振或在处理器中的PLL作为重新定时功能必须保持数据字到数据字之间的定时精度优于万分之一。并且这个时间精度必须保持数据传送到DAC,以我看来,老实说,不太可能。”
原文为:
Nevertheless, these results tie in with work by others that indicates that 16-bit data jitter of any kind needs to be less than 200ps or so if it is not to produce measurable effects in the analog signal (footnote 5), which in turn means that even though the data are reclocked, the crystal clock in the CD player or the PLL in the processor that do that reclocking need to hold their word-to-word timing accuracy to better than 10 parts in a million. And that time precision needs to be preserved during the digital data's travails on its way to the DAC, something that in my opinion is, frankly, unlikely. )

评注:以1990年代的器件水平来评价,John Atkinson 的结论是客观、正确的。但以当今新型、高等级器件水平,完全可以做到90年代做不到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频率抖动对输出频谱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凡是做数字还原为模拟信号的都绕不开这个问题。
实际本人意思 ...

玩音响本来就是一种追求极致的理念在推动,花大钱换各种莫名其妙的喇叭线都大有人在,更不要说带宽比光纤要大百倍的同轴了。
这个对比是基于同样的硬件的,也就是说不换CDP和DAC,只是把光纤换同轴就能改善传输质量。你说的用FPGA + TCXO做reclock的解码器不是没有,但市面上绝大多数解码器还是传统架构,最多就是PLL锁定preamble来降低位抖动,很多人手上的解码器也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那么在不换解码器的前提下,光纤换同轴是最简单直接的玩法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音响本来就是一种追求极致的理念在推动,花大钱换各种莫名其妙的喇叭线都大有人在,更不要说带宽比光纤 ...

初步研究分析了一下老构架的数字转盘资料,确实光纤带宽比同轴电缆带宽差许多。
即使京东上号称最新FPGA构架的D100 PRO飞秒级数字转盘,虽然光纤与同轴电缆都是24bit,但是光纤的采样率仍比同轴电缆采样率要低几乎一倍,也许这就是音响玩家认为光纤比同轴电缆听感上要差的原因之一吧。
D100 PRO输出接口说明:
RCA同轴   0.5V p-p,24bit 192khz
BNC (75欧)同轴   0.5V p-p, 24bit,192khz
AES (110欧) 平衡   5V,24bit 192khz
光纤   24bit, 96khz

网友:
D100 PRO全新的卖不到1万,人家二十年前的机器现在N手货卖1万5还不是飞秒级时钟。      要是看频谱能看出好不好听,那么还不如去淘宝买48元的9018,自带ASRC顶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