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组网无线模块

楼主(2017-02-23):
无线模块的需求:
1、主要是需要做个遥控器,通过无线控制两个独立的设备。
2、两个独立设备的数据回传到遥控器,遥控器接收。
3、两个独立的设备还要互相可以通讯,保持同步。
4、一个1km的场地可能会有好多套这样的设备,彼此独立,不能互相干涉。
5、这个模块尽量要有低功耗模式。
6、稳定性要高。
7、发送接收数据实时性要高,不能有太大的延时。

网友A:
通信距离多远啊,,实时性高这个参数不明确,,一般推荐Zigb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距离多远啊,,实时性高这个参数不明确,,一般推荐Zigbee

通信距离在人的四周就可以,100米左右吧

网友:
大概多少组网络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开发平台和数据量大小等信息,如果数据量大就用WIFI+路由转接增加距离,如果数据量小单点数据交互可以使用ZIGBEE,一般ZIGBEE支持组网,中继单点数据传输,也可以透明传输。这两种方案比较成熟,网上有现成的程序和成熟的模块

网友:
如果数据量小,距离远也可以使用GPRS,或者对讲机模块的短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开发平台和数据量大小等信息,如果数据量大就用WIFI+路由转接增加距离,如果数据量小单点数据 ...

数据量很小,传输写模拟电压电流信息,主要是可以组网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设备不会太多十几至几十个吧,可以使用点对点数传模块,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网络,以ID区分设备,处理的好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觉得没把握就用ZIGBEE吧,软件硬件成熟,加功放的三百米没问题,只不过它是2.4G的,穿透性没有433M好,根据需要具体选型吧

网友:
Zigbee吧,组网主要是软件方面不要是无线相互干扰

网友:
1KM 你可以用 NRF2401 PA + LNA 的模块试试。
不过 NRF2401 有 6 发一收的限制。这个最简单。

如果说灵活性的话 CYRF6936 是非常灵活的。
支持 DSSS 和调频。这个是如果你想尽量避免被
干扰的话。

C2500 也不错,但是据说有个不时校准的需求比较繁琐。

网友:
数据量小,距离远可以用lora

网友:
有多少个点   考虑的负载能力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