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3631 原理图中电压反馈的疑问

楼主(2017-02-23):
如图:

电压反馈信号A那里是MCU控制DAC输出的,为何这里不把输出电压 +25 V MON 通过电路直接反馈到这里,而是ADC采集了+25 V MON 再在DAC输出A信号,这样为啥呢?不通过模拟电路自身反馈而是经过MCU了,这样误差不大么?

网友A:
不这样怎么实现电压可调?

网友:
他们是不是为了换挡。这个电源没有接触过,是不是电压分档的,就是说小电压下分辨率更高
分压数据先进入adc,由ADC内部的放大器放大,然后和基准信号一起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这样怎么实现电压可调?

+25V CV REF是调压的输入

网友:
反馈是靠硬件实现的,测量了再设置DAC那就太慢了

网友B:
那个A是GND么?如果是的话已经有分压了吧?

网友:
R90和R89分压,分压到0V,0V是参考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V CV REF是调压的输入

+25V CV REF是调压的输入的上端电阻应该同时取样了2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A是GND么?如果是的话已经有分压了吧?

A不是GND,倒三角加个A那个是地,A是DAC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 CV REF是调压的输入的上端电阻应该同时取样了25V输出

那就不了解A是控制什么了。

网友:
R90反馈输出电压(+),R89为设置的电压标准(-),电阻之比200:22.5约为9:1。

网友B:
引用 楼主:
A不是GND,倒三角加个A那个是地,A是DAC的输出电压:

A就是GND!
运放的参考点就是GND,那两个电阻把输出电压设设定电压分压,运放保证分压后的电压在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就是GND!
运放的参考点就是GND,那两个电阻把输出电压设设定电压分压,运放保证分压后的电压在GND。 ...

A不是DAC的输出电压么?你在哪里看到他就是GND的?

运放为正负15V供电,中点电压是倒三角的A,如下图,粉色是GND,绿色指的是DAC的输出就是A。

我感觉是补偿什么零偏用的吧。

网友C:
可编程调零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编程调零偏置

是,我想了半天估计也就是调零偏用的

网友:
A公司设计的精妙,调试都是通过软件修正,不用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A不是DAC的输出电压么?你在哪里看到他就是GND的?

运放为正负15V供电,中点电压是倒三角的A,如下图, ...

我眼瞎了。。。。。。
应该是微调的,比如输入失调电压之类的。

楼主:
我把电路图传上来,功率部分的电路可做参考,对于小功率模拟系统或MCU供电的电源,可以按照做一个:

我把我的理解说下每个图的概要:

1,说先第一幅图,市电交流输入,变压器隔离三路,一路是给正负25V提供偏置,生成了ADC基准,风扇供电,第二副图数字系统的+5V供电;第二路为+6提供偏置,但是我觉得这里有错误,网络标号不对,+6应该和正负25V隔离的,它图中的地标号和正负25V那里一样了!!第三路提供+5V给第六幅图对外的数字系统供电;
2,第二副图为MCU控制系统,主要为各路电压的恒流恒压检测,串口隔离通信,屏幕控制,SRAM,EPROM,ADC和DAC,感觉这一堆东西用个stm32就行了;
3,第三幅图为ADC和DAC外围电路,对于ADC部分不清楚FLASH是干啥用的,FLASH高低变化时R19对于COMP电压有影响吧??DAC部分就是参考电压电流的设置,这里面还有个A路就是我楼主说的哦;
4,第四幅图为正负25V功率部分,可控硅部分检测输出电压,如果输出电压高则可控硅导通,提高输入电压。恒流源提供两个三极管的偏置。运放构成恒压和恒流的负反馈;还有两个比较器检测是恒流起作用还是恒压起作用;
5,第五幅图为+6V部分,功率部分和正负25V原理差不多,不过功率管换成了MOS管了。(这里图貌似有问题,+6的输出怎么有个正负25V的GND连接上了!)下面是电压和电流参考设置和电压和电流读取的隔离电路,这里面网络标号也都错了,
6,这六幅图为对外的HPIB和RS232总线,感觉这部分可以和第二副图做在一起,当然就不隔离了;
7,第七幅图为按键检测,旋钮检测,屏幕控制,感觉这部分可以跟2,6做一起。

哈哈,这样来说DIY起来还是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电源里最喜欢的就是生产多路模拟电压那部分了。

楼主:
看了两遍没太看懂 ,R15那么模拟开关都没起作用,不知道原文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昨天看了一个别人的仿真,恒流时怎么变成-11.5V了,而不是-12.5V呢?这不有问题么?

楼主:
下面是+25V电源由恒压变为恒流的过渡,看电流采样点还有点振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两遍没太看懂 ,R15那么模拟开关都没起作用,不知道原文是不是写错了。 ...

这部分是讲用积分电路测量信号,multislope III,大概是3积分。也没看懂。
以前的仪器常用DAC做ADC用,现在遇到一些老人还是习惯这么用。
另外,你发到图是哪里找到的,能否发给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是讲用积分电路测量信号,multislope III,大概是3积分。也没看懂。
以前的仪器常用DAC做ADC用,现 ...

是以前一个喜欢仿真的人QQ群里共享的,我这有仿真文件你需要我可以传上来,不过仿真文件很大,电脑可能会卡。

楼主:
下面是参考电压值改变时,由恒压变为恒流,看出采样点电流有很大过冲啊:

楼主:
下面是+5V功率部分的仿真,由文中的那句话知道了A为啥要补偿了,因为36mA的偏置会流过负载端,导致输出电流有个36mA差值,而且不补偿输出二极管也会导通!!

仿真发现输出电容影响很大,无论正负25V还是+5V输出电容太小就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部分是讲用积分电路测量信号,multislope III,大概是3积分。也没看懂。
以前的仪器常用DAC做ADC用,现 ...

我把仿真文件和仿真作者的word分析文档传上来了,仿真文件里面仿真图较多,可能会卡。作者的word分析也局部内容有问题,不过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仿真文件和仿真作者的word分析文档传上来了,仿真文件里面仿真图较多,可能会卡。作者的word分析也局 ...

仿真作者还真是个有心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仿真文件,之前看过这个电路,也是没搞清其中的奥妙

网友D:
这个家伙的DA居然是用16位的音频DAC。 然后还用模拟开关分了那么多路来用。 话说这个控制CPU还得整PCM编码送到DA才行啊。国人设计的东西都是千篇一律,而外国人设计东西确实有创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家伙的DA居然是用16位的音频DAC。 然后还用模拟开关分了那么多路来用。 话说这个控制CPU还得整PCM编码 ...

我只看了功率部分,ADC和DAC部分没有仔细看,电源型号很老这样用是不是当时没有什么好的芯片呢?还有ADC部分的原理你看懂了么?

网友:
貌似这个也是用了传说中的多斜积分

多斜是个怪物,既能高速还能实现高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看了功率部分,ADC和DAC部分没有仔细看,电源型号很老这样用是不是当时没有什么好的芯片呢?还有ADC ...

ADC部分你可以看下这个原理。前面有朋友提 到的,多斜积分,高精度万用表里面常用。

DAC就是一个DAC分时复用,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文章 。

这样做也是省成本吧,毕竟高精度ADC和DAC都价格不绯。

网友D:
实际上U26D就是一个误差放大器,A点是单片机电压设定值的输出值DAC,R98反馈+25V端的输出电压,被一路DAC输出的+25V_CV_REF调零后,在U26D 与A点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输出误差电压控制Q7的导通率进行电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U26D就是一个误差放大器,A点是单片机电压设定值的输出值DAC,R98反馈+25V端的输出电压,被一路DAC输 ...

感谢您传的资料,还没研究过多斜adc,正好看您的资料研究一下。

关于u26d部分上面已经分析完了,A点是调零点,25v cv ref是输出电压设定点。

网友:
感谢分享仿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U26D就是一个误差放大器,A点是单片机电压设定值的输出值DAC,R98反馈+25V端的输出电压,被一路DAC输 ...

您看下这个帖子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490-1-1.html

这两个电源数字部分几乎一样,就是功率部分不一样。

网友E:
我14年15年那会也花了不少力气分析和仿真了安捷伦363X和364X一系列的电源,还做了不少试验,3630和3631都是正负输出,其他的3X/4X都是独立正电源输出。这些电源架构都是非常相似。14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根基3634的图纸,借鉴了它的CV/CC误差控制这部分电路,自己DIY了个单路的0~25V/3A的电源,电源的电流电压监控回读我用的是18BIT的MCP3421,回读精度不错,电源输入供电我用的是继电器切换绕组的方式,我的目标是能做到1mV的可编程电压分辨率,因此需要16BIT的DAC,CV_REF/CC_REF/OVP_REF/OCP_REF,这4路参考就最少要1个16BIT DAC,3路12BIT的,实在承受不起,后来就选了MCP4782的2片4路12BIT内置基准的I2C DAC来组合,2个通道合成1组高分辨率的DAC,分辨率是不错,超过16BIT,结果毁就毁在这廉价的DAC上了,线性度很差,而且内置的基准噪声也大,我用5位半万用表读后面要跳动2位数,导致最后实测出来电源噪声输出都要大于3mVpp了,自己不满意再加上家里已经有实验电源了,于是就一直烂尾。前些日子正好打算再重新设计DAC这部分重新画PCB,把自己烂尾的DIY电源做做完,正好看到楼主也在研究,有时间我把我之前DIY照片的也贴上来,多交流交流。
      3X/4X的电源CV/CC回路从我以前的仿真和实际制作来看直接就可以搬过来用了,性能是可以的,过了2年了具体的有点记不清了,依稀记得当时测试过电路的瞬态、精度方面都是不错的,记得当时接电子负载测试瞬态2A负载下过冲50mV左右,恢复时间是200uS以内,很不错了,不过CC这部分测试好像并不是太满意。
      现在主要还在找合适的DAC芯片,希望是4或8通道10/12BIT,噪声、精度能好些的,最好是I2C接口,最要紧的是价格能承受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14年15年那会也花了不少力气分析和仿真了安捷伦363X和364X一系列的电源,还做了不少试验,3630和3631都是 ...

你可以看下34楼上传的DAC分时复用,这样买一个高分辨率高精度的DA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14年15年那会也花了不少力气分析和仿真了安捷伦363X和364X一系列的电源,还做了不少试验,3630和3631都是 ...

E3634的原理图你有么?我这里只有E3631的。你能否传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14年15年那会也花了不少力气分析和仿真了安捷伦363X和364X一系列的电源,还做了不少试验,3630和3631都是 ...

我在这个帖子中对E364X的部分电路有些疑问: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490-1-1.html

不知道你分析过这部电路的功能么??感觉E364X跟春风大师的电源反馈差不多,而春风没有加这部分。

网友:
除了3631/3630,其他这个系列的图纸都是很类似的,这些电源都是商品化电源,里面的各种保护电路都不少,所以电路也复杂了很多,而且里面各种回路补偿元件的设计也都是很合理的,我试验的时候反复也试了各种值,到最后还是按照它官方的数值来比较好一些。春风电源很早前看过帖子,后面看网友做过,看测试图瞬态响应不好,过冲很大,应该是补偿回路没调整好,电源都是类似的结构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据我自己实操的经验,如果要DIY的话就CVCC这些控制回路干脆按照安捷伦的图纸来好了,经典架构做出来效果是可以的,其他的供电啊DAC啊什么的自己发挥就行,毕竟36XX的电源都很古老了。
E3633_34A Service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