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上的RTX系统调度方式的疑惑?

楼主(2017-02-23):
对于STM32上的RTX的任务调度方式有个疑惑,在rtx_conf_cm.c中的系统配置选项中,有个round-robin task switching选项可以打对勾进行选择是否进行时间片调度,

但是,有个疑问,如果我在配置的时候选择了时间片调度,又对任务进行了不同优先级任务配置,那么,RTX的最终调度方式是那种?

肯定不是合作式,合作式要求时间片打开,任务优先级相同。那么现在是哪种方式???

很是疑惑,大家谁做过这方面的还请指导一下,麻烦大家啦!

楼主:
RTX调度整理:
1.抢占式和时间片同时运行时(这种情况是用的比较多的情况),对于不同优先级的任务,优先执行优先级高的任务,对于优先级相同的任务,则按照时间片的方式来进行调度。
2.另外,如果禁用时间片调度,仅仅执行抢占式调度时,RTX中规定,必须对不同任务配置不同的优先级,但是按照UCOS的经验,配置相同优先级时,会按照合作式的方式进行调度,即:当前执行任务除非遇到阻塞时进行任务切换,否则会一直执行,而阻塞挂起的任务的下一次调用则有任务就绪列表的顺序决定。
3.如果,禁用抢占式,仅仅执行时间片轮转调度,则执行时间片调度方式即可。
4.另外,RTX的另外一种调度方式—合作式,一般情况下不推荐使用。

楼主:
在RTX中,抢占式和时间片两种方式同时运行时,对于不同优先级的任务执行抢占式调度,而对于优先级相同的任务则执行时间片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