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动切换--电磁继电器方案

楼主(2017-02-23):
现在项目需要备用电源,小弟查了下资料,看到了用电磁继电器解决的方案,请各位大神指点!

主电源一上电,电磁继电器从常闭转向常开,主电源开始供电,而且控制继电器开关也是从主电源分出去的一路电压,当主电源没电时,继电器从常开又转向常闭,辅电源供电!

各位大神,方案可行否?

网友A:
怎么不直接用两个二极管
每一路输入到输出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呗。

网友B:
电流不大用二极管或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直接用两个二极管
每一路输入到输出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呗。 ...

这个想法太好了!我还想问一下,这种切换和用芯片ltc4414差距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用二极管或MOSFET

我这边机器工作的时候,电池输出差不多10A,最大电压30V,我看了下二极管,有可以承受那么大电流电压的!我想问的是,这种方法和用芯片ltc4414做电源切换有啥区别!还请大神不吝赐教!小弟先拜谢了!

网友C:
ltc4414号称理想二极管,压降相对来说非常小,电能损耗和散热就简单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4414号称理想二极管,压降相对来说非常小,电能损耗和散热就简单一些了

我都试一下,各种方案比较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10A,还是MOS好

楼主:
谢谢大神,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