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的RS485乱码问题

楼主(2017-02-23):
 最近用stm32f100c8t6做了modbus的东西,一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
在RS485通讯的时候从机发出的0x00字节无规律的变成了0x80。而用TTL通讯都很正常。我在485的控制端加入延时也不起作用,求助各位坛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附相关代码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接收中断
        if (USART_GetITStatus(ucSerialPortNr, USART_IT_RXNE) == 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cSerialPortNr, USART_IT_RXNE);
                xMBRTUReceiveFSM(&ucRTU_DCB);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ORE)==SET)
//   {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读S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DR
//   }
        //发送中断
        if (USART_GetITStatus(ucSerialPortNr, USART_IT_TXE) == SET)
    {

        if(UsartSet[1].BaudRate < 3)
        Delay(100000);
        else
        Delay(5000);
                xMBRTUTransmitFSM(&ucRTU_DCB);
        }
  //发生完成中断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 SET)
//   {
//     xMBRTUTransmitFSM(&ucRTU_DCB);
//     //清除中断标志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TC);
//
#define Delay_Time 50000
static void MBPortSerialEnable(BOOL xRxEnable,BOOL xTxEnable)
{
        if (xRxEnable)
    {
//        Delay(Delay_Time);
        SLAVE_RS485_RECEIVE_MOD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cSerialPortNr,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ucSerialPortNr, USART_IT_RXNE, ENABLE);
        }
        else
    {
//        Delay(Delay_Time);
                USART_ITConfig(ucSerialPortNr, USART_IT_RXNE, DISABLE);
        SLAVE_RS485_SEND_MODE;
        }
        if (xTxEnabl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cSerialPortNr, USART_IT_TXE);
                USART_ITConfig(ucSerialPortNr,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完成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
        else
    {
                USART_ITConfig(ucSerialPortNr, USART_IT_TXE, DISABLE);
    //禁止发送完成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DISABLE);
        }
}

楼主:
有没有哪位网友遇到过,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网友遇到过,求指点。谢谢

modbus 还有每个帧之间的问题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清除USART1中断待处理位RXNE(RXNE=0)

                if(Uart2_rev_flag != 1)
                {
                        if(recenum < 106)//接收分8字节数据,8字节为数据显示  11字节数据为数据输入  105字节为开启宏读取数据
                        {
                                ReceBuf[recenum] = USART2->DR;
                                recenum++;
                                usDataLen = recenum - 2;
                                TIM_Cmd(TIM2,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else
                        {
                                recenum=0;
                                TIM_Cmd(TIM2,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 0);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
                els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如果接收没有处理,放弃接收的数据
            }
        }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清空SR的溢出位,再读DR寄存器 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清溢出位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还有每个帧之间的问题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感谢回复,我用仿真看了。接收发送缓冲区里的数据都很正常。只是从机通过485发出的数据只要是0的数据都变成0x80.当然排除了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反馈下,我重新买了个usb转485转换器,数据正常了。以前两个转换器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的转换器可以减少莫名其妙的麻烦,幸亏你已经发现了,恭喜

网友(2017-05-31):
请问新买的转换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2019-10-30):
我的经验,不一定是RS485转换器的问题,当然换一个型号就可以了也说明这两种转换器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485双方未共地,而任意一方有对地(GND)的过压保护,如果双方没有将GND连接到一起的话,差分线上的电压可能会被过压保护判断为超压
只是一种可能哈,有条件的话可以再验证一次

网友(2020-01-16):
我赞成楼上说法,没有共地出现问题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