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最近想入手一个的万用表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2017-02-23):
请教下,最近想入手一个德图的万用表不知道性能如何?

目前看中的型号是 德图 760-2或者3
https://item.jd.com/10560463305.html#none

安捷伦(Aglient) 数字万用表 U1232A/1233A
https://item.jd.com/1043118943.html

还有福禄克的 17B+
https://item.jd.com/1188146.html

不知道上述的几款哪个性价比最好啊 ???

另外我个人话,目前比较喜欢 德国的 德图760-2这款,不知道大家如何看 ??

网友:
相耐用、省心的话!选福禄克吧

网友A:
fluke17b+这个完全不建议选择,安捷伦(Aglient) 数字万用表 U1232A/1233A速度也一般,   建议买个fluke115/fluke117,一般使用完全够了,在隔壁坛里买个基本全新的,价钱比假货宝便宜很多

网友B:
看样子你不差钱啊,DT4252,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17b+这个完全不建议选择,安捷伦(Aglient) 数字万用表 U1232A/1233A速度也一般,   建议买个fluke115/ ...

你好,隔壁谈是哪个坛啊 ??

还有福禄克的 115,117 貌似不支持 uA及的电流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不差钱啊,DT4252,你值得拥有

你好,刚刚看了一下 4252的参数,貌似不支持 uA级别的电流测量啊,

在京东看到这款 https://item.jd.com/10561307525.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刚刚看了一下 4252的参数,貌似不支持 uA级别的电流测量啊,

看样子你有测量uA电流的需求,fluke117和DT4252确实都不能测量uA电流,印象中DT4253可以,fluke肯定也有,还是把要求列出来吧,几位表、速度、使用场合等等其他要求有没有

网友C:
手持的买个耐用的,功能不需要太多。我之前想买15B的,结果买成17b+了,很多功能用不到,17b+的400mA电流档容易烧保险丝,后面准备买个好点的台表(目标是34410A),搭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的买个耐用的,功能不需要太多。我之前想买15B的,结果买成17b+了,很多功能用不到,17b+的400mA电流档 ...

34410A 这个俺搞不起啊,

不过在某东看到 日置的

DT4212 这个型号的可以测量 uA电流的,还有 DT4211   ,价格也还可以

https://item.jd.com/10561307525.html

这个价格比 福禄克的 15B+的价格差不多,该如何选择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有测量uA电流的需求,fluke117和DT4252确实都不能测量uA电流,印象中DT4253可以,fluke肯定也有 ...

你好

我刚刚在某东看到 日置的

DT4212 这个型号的可以测量 uA电流的,还有 DT4211   ,价格也还可以

https://item.jd.com/10561307525.html

这个价格比 福禄克的 15B+的价格差不多,该如何选择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刚刚在某东看到 日置的

价格相当还是选fluke吧,毕竟牌子在这呢,相对保值一些,质量也可靠,15B不是很推荐,基本功能倒是没问题,就是休眠以后要把档位拧到OFF档上重新开机,有点受不了,17B没这问题,如果不需要真有效值测量、速度也没啥要求的话推荐17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相当还是选fluke吧,毕竟牌子在这呢,相对保值一些,质量也可靠,15B不是很推荐,基本功能倒是没问题 ...

好的,

网友:
楼主,德图的不是德图做的。还是买福禄克吧

网友:
15/17B缺点是测量速度慢,在15/17B+中已经大大改善了,优点是特省电,一对5号电池能用很多年,毫安档确实容易烧保险,因为毫安档用了一个单独的保险,测量时得留意着点,先用A档看看大概电流,再用mA测。我是偏向于17B+的。

网友D:
不上 福禄克 189之类的

就福禄克 117吧,  安捷伦1232我买过, 用起来不如117, 不如选117

ua电流说实话, 117我连电流档都没用过, 更不要说ua了

德图那个表 还是等人吃过螃蟹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刚刚在某东看到 日置的

我买过淘宝的, 做工啥的很不错, 测量也很稳定准确, 就是慢, 尤其电阻档, 实际使用感觉和117 不是一个档次的, 出了

怕是速度还比不过 15b+呢  估计里面是一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上 福禄克 189之类的

就福禄克 117吧,  安捷伦1232我买过, 用起来不如117, 不如选117

ua必须的要啊,因为很多时候需要使用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刚刚在某东看到 日置的

用过这个表,不喜欢这个表测量二极管压降只能测一个二极管的,如果两个二极管同向串联起来就测不了了,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F:
楼上有人提到的隔壁论坛估计说的是38度之类的论坛
我不建议没事和那些人去学,整天把一些东西搞的神神秘秘的,动不动就要用约瑟夫结校准了,咱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意义何在
万用表就是一个测量的工具而已,不同的需求买不同型号的表,基本也没有啥需要多讨论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大家用啥也买啥就行了,因为多数人都是权衡了各方面的参数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过这个表,不喜欢这个表测量二极管压降只能测一个二极管的,如果两个二极管同向串联起来就测不了了,不 ...

那意思是 dt4211 压降只能测到1v了, 不能测发光管了?  当你知道了以后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意思是 dt4211 压降只能测到1v了, 不能测发光管了?  当你知道了以后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

应该是测不了发光管,具体忘记了。
当你知道了以后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这句话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测不了发光管,具体忘记了。
当你知道了以后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这句话啥意思? ...

你知道它测不了发光管 遇到发光管自然会换个表测下, 测不了双二极管自然会一个一个测,

就怕你以为它能测而实际不能, 那样就好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它测不了发光管 遇到发光管自然会换个表测下, 测不了双二极管自然会一个一个测,

就怕你以为它能 ...

一开始用确实纳闷了,后来就换了个表。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难道是因为用了两节1.5V电池么。

楼主:
淘宝找了 福禄克 87-III的,售价850大洋,不知道行不行啊    ?

有哪位在淘宝买过的说说看 !!!!

网友D:
肯定比 15强, 一定和卖家商量好无理由退货,然后试试呗, 建议还是买个87v二手吧, 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用确实纳闷了,后来就换了个表。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难道是因为用了两节1.5V电池么。 ...

这也是福禄克的拿手好戏,除了买最高端的289C,想要一个型号包含所有功能?没门!

福禄克:想测二极管?再买块18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比 15强, 一定和卖家商量好无理由退货,然后试试呗, 建议还是买个87v二手吧, 新款  ...

87v二手的貌似需要1300-1500之间啊,几个比较高啊

我之前跟他说如果有质量问题退货,但是他说都是测试好发货的不会有问题的,后来我说去他实体店看,他说可以,所以我明天准备去他实体店看看,如果可以我再下手买(先带几个电阻去测试看看,电流就没有测试了)

网友D:
主要是电阻和电压,福禄克大多表可以只有一个字的误差,最好和他店里的基准或者同型号号表测量值差不多才行,要不然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电阻和电压,福禄克大多表可以只有一个字的误差,最好和他店里的基准或者同型号号表测量值差不多才行 ...

好的,我明天带几个电阻,一个1.5v的电池去测试看看,如果可以我就买,否则放弃买新的15B+或者17B+

网友G:
U1232A/1233A,速度还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U1232A/1233A,速度还行吧

还行,可惜电压档包括毫伏,比起117慢一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行,可惜电压档包括毫伏,比起117慢一拍

调到手动档就会快很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带几个电阻,一个1.5v的电池去测试看看,如果可以我就买,否则放弃买新的15B+或者17B+ ...

应该带上精密电阻和精密电压源,自己先在室温下用高精度万用表测量数值并且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带上精密电阻和精密电压源,自己先在室温下用高精度万用表测量数值并且写上。 ...

可惜啊,没有高精度万用表啊,也没有高精度电压源

我就搞几个几个之前使用的电阻与电池,使用万用表测试的基准去测试看看,如果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人提到的隔壁论坛估计说的是38度之类的论坛
我不建议没事和那些人去学,整天把一些东西搞的神神秘秘 ...

是的,那个论坛有毒,动不动就是安捷伦的34401。真正能用到六位半的场景又有多少,对于大多数使用者,三位半都够了,最多买个四位半。那边很多人就是买个高精度的表,没事就测测基准,如果发现很准,看到表后面很多0会很开心,如果测出来不准就天天发愁怎么校准。真是烧什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那个论坛有毒,动不动就是安捷伦的34401。真正能用到六位半的场景又有多少,对于大多数使用者,三 ...

有道理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的,那个论坛有毒,动不动就是安捷伦的34401。真正能用到六位半的场景又有多少,对于大多数使用者,三 ...

笑死我了,  说的很形象,发烧是不能以常理来看的。    就和我们喜欢攒电子垃圾一样。在别人的眼中也是不可理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那个论坛有毒,动不动就是安捷伦的34401。真正能用到六位半的场景又有多少,对于大多数使用者,三 ...

那个论坛是这样的,你要是手里有高精密电阻,你就是高手了
你要是手里有几个超高精密的电阻,那就是顶尖高手了
向我们这种用一般电阻的,根本是不入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笑死我了,  说的很形象,发烧是不能以常理来看的。    就和我们喜欢攒电子垃圾一样。在别人的 ...

今天下午去实体店测试看了一下,

有三块表

F87     $700.00大洋,貌似测量结果与 他们店铺里面的 F287一致,测试时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没有外壳,保修90天

F87-III     $850.00大洋,貌似测量结果与 他们店铺里面的 F287一致,测试时发现表笔有时接触不好,是插座接触不好,但是他价格不少,

F287     $1800.00大洋,貌似测量结果与 他们店铺里面的 F87一致,测试时没有发现什么毛病,保修90天

目前他店铺里面就只有上述3种表,前两种只剩下各一个,后一款剩下了2块

    该如何选择啊 ???

网友:
我的17b+用的还挺好

楼主:
刚刚在亚马逊找到的福禄克287,全新的,

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 ... 7EE7U53NWQ&th=1

价格是299美刀

如果下周股市行情好,那么久觉定买这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在亚马逊找到的福禄克287,全新的,

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B0015PMU8E/ref=ox_sc_act_ti ...

如果按照人民币算,最后到手多少钱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去实体店测试看了一下,

有三块表

难道是二手的?怎么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相当还是选fluke吧,毕竟牌子在这呢,相对保值一些,质量也可靠,15B不是很推荐,基本功能倒是没问题 ...

搞错了吧,这是15b+,
17b和17b+没用过,15b比15b+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二手的?怎么这么便宜?

是全新的啊,应该就是这个价格啊,国内的加上税,利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照人民币算,最后到手多少钱啊?

到手价格如上图片所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手价格如上图片所示

运费啥的呢?这么便宜的话我也去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新的啊,应该就是这个价格啊,国内的加上税,利润等

国内的价格还是有点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费啥的呢?这么便宜的话我也去买~

他们包快递费的,里面貌似有介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们包快递费的,里面貌似有介绍的

我看到你那个截图了,貌似说是用过的啊~used,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你那个截图了,貌似说是用过的啊~used,good。

你这样一说,貌似是这么个意思啊,那看来还是搞个 18b+的拉倒了

华强北那个f287二手的我也不想要啊,怕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一说,貌似是这么个意思啊,那看来还是搞个 18b+的拉倒了

华强北那个f287二手的我也不想要啊,怕 ...

还要关税,还是比较麻烦。
还是买全新的吧,几千块也不贵其实。
建议买117往上的,18之类的就不要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关税,还是比较麻烦。
还是买全新的吧,几千块也不贵其实。
建议买117往上的,18之类的就不要买了。 ...

f117以上的,那就只有f2xx系列的了

或者你推荐几个型号的我参考一下也行啊

网友K:
我推荐安捷伦的。速度可以,精度高,就是费电。17B+精度一般。皮实耐用。日置自动量程速度慢。手动量程速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推荐安捷伦的。速度可以,精度高,就是费电。17B+精度一般。皮实耐用。日置自动量程速度慢。手动量程速度 ...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f117以上的,那就只有f2xx系列的了

或者你推荐几个型号的我参考一下也行啊 ...

117也是可以的。我懂得也不多,也不知道推荐啥,以后有钱了就买289。

网友:
87V楼主也可以看一看,最近又出了个87VC,把知道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推荐安捷伦的。速度可以,精度高,就是费电。17B+精度一般。皮实耐用。日置自动量程速度慢。手动量程速度 ...

日置不是都慢,看看这两个帖子(DT4282)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999&extra=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389&extra=

网友L:
一般用用就F115c,17b+就别买了,这速度,让你抓狂,U1232A也不错,和115c不相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用用就F115c,17b+就别买了,这速度,让你抓狂,U1232A也不错,和115c不相上下 ...

好的,多谢多谢指点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去实体店测试看了一下,

有三块表

那就买了F28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就买了F287啊!

买二手的不知道质量能否有保证啊,接近2k大洋啊

要是便宜点还可以考虑

网友:
买优利德171或者181,都不错,只要福禄克的半价。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这个适合!!哈哈哈!!
6位半手持万用表!

楼主:
已入手 福禄克 F287, 特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