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卡有坏块如何修复?

楼主(2017-02-23):
这是个三星的16G内存卡,一直在我手机上使用,用了快2年了吧。没装满过。
上周去泰国旅游,在坐快艇拍视频的时候,突然提示内存卡损坏,不能识别,里面有好多的照片和视频,急死了、
回国后,我插上电脑,发现还能识别,赶紧把所有东西拷贝出来。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不能格式化,也不能删除里面的东西,用检测软件发现有坏块,请问如何修复?扫描到12G左右的时候就扫描不动了,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A:
能考出来数据就已经万幸了,即使修复了你还敢用? 还是扔了吧

网友:
资料拷出来了就换掉吧,勉强修好你也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考出来数据就已经万幸了,即使修复了你还敢用? 还是扔了吧

是啊,幸好把图片和视频拷贝出来了。打算换个32G的内存卡,担心以后是否会坏。

网友B:
是不是只读了;
能用的话,放MP3装车上或弄戏曲,评书给老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读了;
能用的话,放MP3装车上或弄戏曲,评书给老人用

关键是不能往里面写数据,也不能删除数据,能复制,感觉就没啥用了

网友B:
没有猜错就是电荷泵坏了,成了只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猜错就是电荷泵坏了,成了只读了

内存卡内部还集成了电荷泵吗?请问有无修复办法?

网友:
好像flash写入电压6V左右的多,包括mcu之类的内部多有升压电路,以前的芯片多在12V,最低多少就不知了,总之越来越低,不过应该是比工作电压高;
个人意见,没有专业知识,误导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