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野外做数据采集想用移动GPRS,请教办什么卡比较好?

楼主(2017-02-23):
现在做野外做数据采集想用移动GPRS,请教办什么卡(套餐)比较好?

网友:
应该有物联网这类纯流量卡
也有电信的实际效果还不错   烧号免sim卡的

网友:
移动GPRS肯定是中国移动啊,难道你办AT&T的

网友:
物联网卡,好像位数不一样的专用流量卡。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无线模块,我用的sim92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那个无线模块,我用的sim928a

SIM800A 的 很便宜的

网友:
总量大了可以开个卡池新的物联网卡比较好用

网友:
同一张卡频繁更换设备会被联通收费的更换一次收一次

网友:
除非你的上网卡串号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