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严肃的问题.怎样在软件上埋下彩蛋?应付奸人。

楼主(2017-02-23):
讨论个严肃的问题.怎样在软件上埋下彩蛋????或者产品上。
和别人合伙,目前有股份,技术全部我负责,他一点也不懂?
毕竟别人是做生意的,想着那天把我利用完就踢走的话太不值了。
如何能做到我在的时候产品正常生成,如果不正常离职的话就让产品出现问题。
注意这不是拿一份工资做一份事,这些产品都是在分的股份的条件下做的。
估计以后很多做技术的都会遇到,怎样预防,毕竟这种事不少。

网友:
只能表示关注,没有建议

网友A:
在产品里做手脚的做法不可取,最好是你坚持芯片自己烧写,技术文件坚决不外流就行了。

网友:
3楼说法靠谱,自己掌握研发资料,生产资料,让信得过的人,去帮你烧写,或是设置多少次就写完。

网友:
有源代码,你埋原子弹也没用吧

网友:
找几个核心的模块,封装成.lib。
然后再保存好软件别给别人。

网友B:
最好在你感觉到事情不妙的时候,在升级代码时加入特殊逻辑。如果是单片机之类的,可以用IO口设置启动密码,烧上去之后必须在几次开机内解除,否则之后无法运行。如果是纯软件,留上bug,日期超过某天就异常,再留解药,如果在目录下有某个文件就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产品里做手脚的做法不可取,最好是你坚持芯片自己烧写,技术文件坚决不外流就行了。 ...

在公司生产的产品,这样做法也太明显了,公司制度健全了这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C:
技术文件核心保管好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股份不能是口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你感觉到事情不妙的时候,在升级代码时加入特殊逻辑。如果是单片机之类的,可以用IO口设置启动密码, ...

产品受控的话升级没有多大用处。
能否在测试过程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文件核心保管好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股份不能是口头上的

这有点不好说。 我见过一个签了合同的,但这玩意太深了。 搞不过专业律师。
我做过一家公司那总工也是有股份签合同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要把他干掉。
搞了好久就是分不到钱,做了4年后来一次结10万让他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公司生产的产品,这样做法也太明显了,公司制度健全了这也是不允许的。 ...

既然是合伙,又是你一个人负责技术,这么做就是合理的,你只负责技术,合伙人只负责市场,谁也不干涉谁,这样最好了

“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在前头,有什么可能会引起以后纷争的事情要在最开始解决,这是我的行事准则。也是与人合作的基础

至于做法明显不明显,这个有什么可怕的?亲兄弟明算账呢,让人对你有敬畏之心,你才不会被人蹂躏于股掌

网友D:
最近搞的一个项目也要量产了
不给源代码,在想怎么让HEX不容易被对方从MCU中读出,或者读出了没用。
用的STM8L

网友:
1个负责技术,1个负责市场,负责技术的负责管理烧写文件,这样就你用加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合伙,又是你一个人负责技术,这么做就是合理的,你只负责技术,合伙人只负责市场,谁也不干涉谁, ...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既然合伙嘛 每个人掌握自己的部分要素
否则怎么叫合伙?
所以说,楼主啊,你可以跟大老板说他愿不愿意把客户名单和市场信息跟你分享
如果大家都公开的话,没问题,你也公开
否则大家都不公开。
如果楼主没有胆量这么做,那么 恕我直言  你就是个打工的
别跟人家搞什么合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搞的一个项目也要量产了
不给源代码,在想怎么让HEX不容易被对方从MCU中读出,或者读出了没用。
用的ST ...

用硬件加密Atsha204
在下这几天正研究这个
好复杂的说,可以搞出多种保护方式
你考虑下

网友:
用硬件加密要深一点,否则随便找一家破解公司把你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硬件加密Atsha204
在下这几天正研究这个
好复杂的说,可以搞出多种保护方式

硬件加密?
外加芯片通讯的那种?

网友:
如果不怕辛苦,直接供PCB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既然合伙嘛 每个人掌握自己的部分要素
否则怎么叫合伙?

把程序给他 他马上就能用  把客户名单给你  那客户不一定鸟你

网友G:
这个彩蛋一定要做成随机的,而且不是每个产品都有发作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搞死过河拆桥的合伙人,直接趴窝不能用,人家大不了重新找人开发一个,没多大损失的,但是卖出去过一段时间再发作,而且是一部分发作,就足以让他喝一壶了。

网友:
昨天微博上一个文章很火,就是创业公司老板和CTO的因为股份矛盾,“合伙创业7年被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彩蛋一定要做成随机的,而且不是每个产品都有发作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搞死过河拆桥的合伙人,直接趴窝不 ...

可以找个简易的无线接收电路,用PCB天线,参考我发的对拷遥控器电路,1个IO口2个三级管就是一个接收电路了,当然接收解码要带滚码功能,不然很容易被误触发

不过这也够狠的,

网友H:
以前公司老板买德国佬的机器,拖延付款,结果人家跑到公司附近用无线摇控,导致机器全部罢工,老板急得不行老老实实把款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公司老板买德国佬的机器,拖延付款,结果人家跑到公司附近用无线摇控,导致机器全部罢工,老板急得不 ...

这只对合约型的产品有用吧。
一般产品卖出去了哪里找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公司生产的产品,这样做法也太明显了,公司制度健全了这也是不允许的。 ...

之前公司100多号人 代码就是副总那边,开发人员所有资料只能汇总副总那里,有什么明显不明显的

网友:
被测出来就好玩了

网友:
说那么多干嘛,互相利用完,各干各的

网友:
逻辑炸弹是不能留的,那属于违法,但如果是写软件的人水平不够,导致的一些缺陷....

网友I:
编程领域都有哪些牛逼闪闪的「禁术」?

赞同反对,不会显示你的姓名
Holy Chen 码农,装逼爱好者。
345 人赞同
在代码交付给客户前,在预编译头文件中加一句
#define true (time(0) <= time_a_month_later || rand() > 80)
time_a_month_later就是交给客户使用一个月后的时间。
这样可以确保用户每个月都请求一次技术支持。
发布于 2016-05-16

网友:
如果是合伙关系,双方平等,可以尔虞我诈。如果是雇佣关系,请遵守职业道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程领域都有哪些牛逼闪闪的「禁术」?

在bool返回值的函数中,如果里面逻辑很复杂,最后不会直接返回表达式的,而是一开始设置一个flag值,然后在判断过程中不断对flag进行修改,最后返回这个flag。这个flag有时候初始化为false,有时候为true,坑比就在初始化。

哈哈哈,好绝。

网友:
明明白白的告知,有加密。一旦加密失效,无法工作,必须授权。  做软件,做技术的必须工作。   合伙,架设自己的专属服务器很重要,比方域名是自己的,服务器是自己的。

网友:
用加密硬件,不给源程序,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J:
合伙人
1.在“公司章程”里面有没有你的名字,如果没有什么都是浮云。是资金入股还是技术入股,是资金入股有没有实际出资,如果没有退股的时候那官司有得打。
2.在公司的财务管理上你有没有权利,如果没有什么都是浮云。
3.不要总是宅在公司,要经常联系一下客人,问问他们有没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指导的,产品有没有什么缺陷需要改进的等等等等。
在软件上埋下彩蛋 这只能是短期行为。为了这短期行为还不如多要点工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合伙人
1.在“公司章程”里面有没有你的名字,如果没有什么都是浮云。是资金入 ...

非常赞同;
想那么多没用的,前期多拿到钱才是实在的;

网友:
既然是彩蛋,彩蛋和让软件无法正常使用还是有区别的,原文已经表示写后门是违法的了千万别做

网友:
没有用的   又不是原子弹   市场打开了  花点钱找别人总能做出来的

网友:
股份与代码,有没有人记得泡面吧的故事,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5681,看完会有启发

网友K:
中国人,不管是做技术的还是做管理的,至少要花80%的精力进行各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搞的一个项目也要量产了
不给源代码,在想怎么让HEX不容易被对方从MCU中读出,或者读出了没用。
用的ST ...

对,就怕对方万一拿去破解了。现在也碰到个客户,折腾了不少时间,把系统修改差不多了,拿了几套去,还拖着不结帐。就担心拿去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硬件加密Atsha204
在下这几天正研究这个
好复杂的说,可以搞出多种保护方式

Atsha204是个好办法,不过如果是STM8好像比较难用起来

网友:
合理保护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破坏并且给无辜第三方造成后果就不行了。所以你要保证已经卖出的产品一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而你离开后的产品不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了。这个度要拿捏好,掌握上面这个原则就不会触犯相关法律。否则股东借口第三方受害起诉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网友:
市场搞定,软件花钱找人可以重新写的。

网友L:
既然是合伙人了,当老板了,居然还拿着吊丝技术员的心态去搞,就算人家不算计你,将来公司大了,你也无法同步成长 。既然当老板了,眼光就要以老板 的高度来看,试着提高自己,成为公司离不开的人。

就技术而言,你现在觉得你牛B,再花钱,有更牛B的人。

网友:
生意人的头脑,做技术做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合伙人了,当老板了,居然还拿着吊丝技术员的心态去搞,就算人家不算计你,将来公司大了,你也无法同 ...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中国人,不管是做技术的还是做管理的,至少要花80%的精力进行各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

哈哈,这个观点很认同,我之前在一个公司做(现在上市了),应该是60%的时间在考虑和学习如何对付人家发来的斗争,40%的时间按排手下人做事,自已根本坐不住,做了三年,被逼走人了。

网友M:
其实我想说,楼主还是珍惜机会。。。。
原因如下:

1、有人愿意合伙,共同发展,股东上有名字,那就可以了,说明他对你的认可;

2、在国内,永远是销售是主流,技术能搭上销售一起赚钱,是个难得机会;

3、其实每一行的圈子都不大,尽量不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共同发展能赚到钱就好;把自己搞臭了得不偿失;

4、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时候,搞实业很难的,订单尤其重要,否则你的技术再牛逼,也没用;

5、仔细比较下,如果你打工或者是自己出去单干,要是不能赚到比一起合伙赚的钱多,那么就应该感谢他,一起共同发展;

网友:
全部技术资料保密,不对外,程序内设置一些加密,读取ID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想说,楼主还是珍惜机会。。。。
原因如下:

这位兄台说的有道理。可是有人就是不信邪,坚信自己技术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带来更大的价值,而一般的销售也不过如此,怎么办? 有人还是喜欢拼一拼,也不卐岁月

网友:
非常奇葩: 你在的时候正常,你走了出问题。难道软件也能像宠物一样认人? 这种小玩意儿加密,其实没多大意义。加密复杂度与投入成本正相关,非常折腾......

网友:
起始很简单,也很难,让程序关联起来,让你的彩色代码嵌入到正常代码中,且-这个代码很少被执行到。另 代码要足够大,16k+

网友:
在功能代码A 中生成一个数S   在功能代码B中换算成一个加密数,在代码C中还原此参数并使用。每次在代码A,B, C中被使用是小概率事件。代码A,B,C为常规代码,只是在代码中选择性执行了内嵌的加密代码
看下面的朋友对我这种方法是否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程序给他 他马上就能用  把客户名单给你  那客户不一定鸟你

同意你的想法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彩蛋一定要做成随机的,而且不是每个产品都有发作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搞死过河拆桥的合伙人,直接趴窝不 ...

合作愉快了 怎么让他卖出去的不发作?

网友:
这是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也要往好的方向思考和行动。埋下炸弹,损人不利己。换别的方式保障自己的利益。

网友:
建议放弃这种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你感觉到事情不妙的时候,在升级代码时加入特殊逻辑。如果是单片机之类的,可以用IO口设置启动密码, ...

老铁稳啊

网友:
首先我想说的是明确的写在合同里,还有你有这想法也说明你们合作不能长久,时间大多花在对付自己人身上了。这样还不如转换成雇佣关系!之前便宜的找了两个人做段码屏驱动,做到一半多对方要加钱,否则不做,我直接另找人然尔他以后在这圈子就别想混了。每个圈子都有圈子的规矩。现在在做技术,发现再牛逼的技术也要有好的销售转化成该死你人民币!否则永远是饿不死的状态,我现在在用5成股份找个好销售做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