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莫入,后果自负!切割机的锯片劈开头部!

楼主(2017-02-23):
九死一生了。

估计造成事故的原因有几点:1::用切割钢铁的硬料切割片来切割铝合金这种软料,导致锯片被粘住而爆裂、2:切割片边缘破损严重没有更换,导致高速运转时自身爆裂或者切割时撞击工件而爆裂、3:切割机的轴承没有更换,导致在切割的时候锯片自由撞击工件、4:切割片品质太差,自身有裂缝或者内外不同心、5:工件没有夹得很紧、6:材料太硬,却一直使劲压下去导致锯片爆裂、7:事先拆下防护罩或者本来就没装上、。。。

网友:
都这样了,还能活么.

网友:
太恐怖了。所以不敢玩这些高速工具。

网友:
好可怕........

真可怜

网友A:
擦  偶尔用用角磨机  想想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  偶尔用用角磨机  想想好危险

角磨机的确很危险,有些人都拿错姿势了。

网友:
太具杀伤力了

网友:
后悔点击来了                ..

网友:
后背发凉,退发抖

网友:
哎。。真是要注意了!

网友:
太恐怖了,以后用的时候小心

网友B:
有些人拿角磨机装锯片锯木头,也是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人拿角磨机装锯片锯木头,也是找死。

切厚板那是危险重重。要是切5mm以下的薄木板,装上手柄再双手握住角磨机就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用这些东西还是小心点好。这图晚上看了会不会做噩梦。。。

网友:
这高清无码的,血淋淋的教训

网友:
吓到我放下手中的电笔

网友C:
在考虑手上角磨机要不要扔掉

网友:
这些都是高危职业

网友:
太血腥恐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考虑手上角磨机要不要扔掉

考虑降速一半使用

网友:
太恐怖了,这样还能存活吗

网友:
可怜!为了生活不容易

网友:
太可怕了,没保护啊?

网友:
看样子连防护眼镜都没有带,操作可能比较野蛮吧.
切割工具弄碎掉力肯定不小.
以前进工厂的第一天一定是安全教育,看看一些血淋淋的图片.
现在估计是这些都取消了,唉!!

网友:
必须带防护罩,不然碎片危险,现在我腿上还有伤哪,就是因为角磨机碎片,隔着两层裤子都把腿弄伤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角磨机的确很危险,有些人都拿错姿势了。

角磨机切割金属的时候飞溅的金属碎屑朝向自己身体这边就不会夹锯片导致锯片断裂飞出,这个方向一夹锯片角磨机的力矩方向是朝外提起角磨机的,反之一夹锯片马上砂轮马上就四处飞溅了,我刚开始就这样被打到过脸,好在碎片很小就破了点皮 要是眼睛就

网友D:
楼主位的图绝对是没操作过切割机的,一般正确操作人的位置不在切割片的飞溅方向上吧?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一环,要带护具吧。外国人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比较注意防护。中国人命轻,自己不惜命,各种违规操作,就连开车系下安全带都不愿意,有啥好说的。

网友E:
美国丧尸片及恐怖片看多了对这类图片有一定的免疫力。

网友D:
还有一次手电钻钻孔,钻头多大忘记了,很大的钻头,单手持手电钻的,钻透之后卡主了,手被扭了一下痛的都要把手电钻扔了

网友:
恐怖,看了全身都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次手电钻钻孔,钻头多大忘记了,很大的钻头,单手持手电钻的,钻透之后卡主了,手被扭了一下 ...

钻头越大,转速就要越慢。大钻头必须双手握住手电钻,钻透瞬间容易卡住钻头,所以最好用台钻或者磁座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的图绝对是没操作过切割机的,一般正确操作人的位置不在切割片的飞溅方向上吧? ...

转发的照片,不知道实际情况。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以前用过角礳机,锯片爆裂飞了出来,还好没伤到,吓死我了

网友:
吃饭后立马下单买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切割金属的时候飞溅的金属碎屑朝向自己身体这边就不会夹锯片导致锯片断裂飞出,这个方向一夹锯片角 ...

的确要让火花朝自己身上飞溅,这时要穿上加厚的布制围裙来防护。切割方向也要向前推进,这样事故就能减少很多。

网友:
太恐怖了,以后我还敢用切割机吗!

网友:
看来我最近做的小切割机要小心了

网友:
很久以前我就想像过这么一幕................

网友:
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徒弟用角磨机.砂轮片破裂飞出,直接把师傅大腿骨带肉咬下一块,用法不当

网友:
太恐怖了,吓死我了。

网友:
妈的,看到的一瞬间,吓得我眼睛都闭上了。这个是近距离的,看的有点辣眼睛了。希望这个人能活吧。

网友:
我操!这么恐怖!

网友:
我玩角磨机 都戴摩托车头盔  全包的那种

网友:
我想问这个人还活着吗???

网友:
还好我是写代码的

网友:
吓得都软了

网友:
话说论坛可以开个重口味分区。。。

网友:
我爸的一个老乡7几年或者8几年就是因为电锯,两条腿从大腿那锯没了,当时还好有个胆大的人赶紧用皮带把一条腿扎上,另一条腿用两个手死死握住,最后人活过来了,就是每到天气变化都会很疼。

网友:
电动工具确实不是闹得玩的
实例一我最亲的一个姨夫,我打扑克,玩游戏,第一本关于计算机方面的书都是他教的。厂子的总经理,天津大学的高材生,老板的同学,和老板两口子还有我姨姨四个人都是同学,原计划钱挣够了,第二年大家一起退休,去世界各地玩,单位做实验,高速旋转的什么东西飞出来,打到他身上,上半身几乎都没了。
实例二我岳父用手电钻在木板上打眼,木板太小,觉得不安全怕转头碰到手,于是带上手套,就是那种劳保手套。于是手套缠绕到了钻头,还有就是里边的手指头也绕上去了,骨头都露出来,幸亏守着省内最好的骨科医院,手指头勉强保住了,60多岁的老爷子,半夜疼的去求医生给他多打一针麻药。
很久以前陈佩斯演过一个电视小品,工厂规定女工不能留长发,陈佩斯是男工,留着长发,还不服管教,后来头发被缠到机器中。
高速旋转的电动工具绝对是极端危险的东西,除非经过专业的培训,轻易不要碰。操作要严格按照规则来。一万次不出事,万一有一次呢。
还有高压设备,咱们是做弱电的,强电的东西不懂也不要碰,不要觉得差不多一样的原理。

网友:
经历过数不清的角磨机伤人事件,有割头部,有割手,有割脚的。我经常用角磨机锯木头烧火,胆小的人,没技术的人,没力量的人千万别学我,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网友F:
应该改用机械手远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改用机械手远程操作。。。

早就有高级卧式带锯机了,进料、夹紧、切割、出料全自动完成。可能是自己的小作坊/小厂的机械部门,场地受限/偶尔使用,自然不会买/买不起这种设备。

网友:
听说过有角磨机碎片飞出割破颈动脉而死亡的

网友(2017-06-15):
太恐怖了!
危险和伤害总是在发生。。。。。。

网友:
吓死宝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美国丧尸片及恐怖片看多了对这类图片有一定的免疫力。

你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切割时至少要戴副防护眼镜。

网友:
看来做这种操作一定要防护到位啊,现实中出事了是无法Ctrl+Z的。

网友:
太吓人了,生活中不可预测危险太多了。

网友:
吓死人了

网友:
安全其实谁都懂,不过中国除了公仆,其它牲畜都是廉价货,为了一口吃的天天卖命......

网友:
确实给医生出难题,看样子能保命,不过原因分析确实有用,看来切割机有自己的特性,不能啥都来切,使用前检查机器状态,不能蛮力操作

网友:
大街上看到切割机确实防护太少,切割片碎了直接飞出来,估计是为了方便换片,在这里提醒自制切割机,切割片的朋友做好基本的防护吧

网友(2017-07-20):
天啊,這個人,這樣子還能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