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在STM32F030上面尽量不要用PA13 (SWDIO)和PA14 (SWCLK)

楼主(2017-02-23):
由于IO口不够用,我把STM32F030上面的PA13和PA14用来控制外设的控制线了,在调试的时候那是相当的痛苦。
1.不能在线仿真(这好像是废话
2.用keil下载也是很麻烦,
首先要用镊子复位MCU,然后再点KEIL  的下载图标,最后在松开镊子。

网友A:
所以画板的时候给SWD接口加上nRST线还是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画板的时候给SWD接口加上nRST线还是有用的

弱弱问一句,KEIL自带下载按钮,在下载时需要让 单片机复位吗?
我的SW没有接RST引脚 也可以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KEIL自带下载按钮,在下载时需要让 单片机复位吗?
我的SW没有接RST引脚 也可以下载啊 ...

如果SW-DP没有被复用就不用复位 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如果PCB有空间的话一定要加一个复位按键。

网友C:
我都是硬调的
直接下载看效果

我自己做了bootload
不用接复位脚
KEIL编译完自动下载

网友:
一般SWD的两个脚都是到不得不用的时候才会用。要不然调试真的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硬调的
直接下载看效果

可以共享一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D:
这两根线只当做点灯或者类似点灯简单高低控制用,把对应函数写空,到最后逻辑都通了以后再去掉仿真写实函数。

网友:
复位脚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根线只当做点灯或者类似点灯简单高低控制用,把对应函数写空,到最后逻辑都通了以后再去掉仿真写实函数 ...

都这么干的,以前还是试过芯片中自动判断是否在调试状态,如果是就跳过,不过后面发现不太准,还是直接改代码简单粗爆。

网友:
如果有复位脚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在程序开始加上一个延时,比如2秒再配置PA13 PA14...

网友:
我也复用了,但我在上电1秒后才配置为输出,所有不影响下载,如果要在线调试,只能把这俩IO先不配置。

网友E:
接复位引脚可解决,痛苦没办法,有时候就为了省那么点钱,苦逼的电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接复位引脚可解决,痛苦没办法,有时候就为了省那么点钱,苦逼的电工

在下载接口上把复位线也加上就行了么?

网友G:
STM32F030这款芯片,有人批量用过吗?不良率怎样?
我用STM32F030C8做了30几个样品,测试过程中都莫名其妙地CPU坏了,同样的板换STM32F051C8后没坏过
现都都不敢用STM32F030系列了,但这个IC便宜啊,想用又不敢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M32F030这款芯片,有人批量用过吗?不良率怎样?
我用STM32F030C8做了30几个样品,测试过程中都莫名其妙 ...

你应该考虑你的芯片的来源,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用串口下载和打印调试信息,还跑了个rt-thread

网友:
复用时,软件要在上电要等1-2秒再改af。另外从没有用过调试功能。

网友:
加复位能解决烧写,仿真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上电 延时  几秒 再把  SWD 初始化成  IO 不就好了吗!

楼主:
上电能再延时几秒 我就上OS了。还用什么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下载接口上把复位线也加上就行了么?

是啊,加多个复位引脚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M32F030这款芯片,有人批量用过吗?不良率怎样?
我用STM32F030C8做了30几个样品,测试过程中都莫名其妙 ...

030用量也蛮多的,没啥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用到要多留意

网友:
以前我也经常只用三根线下载调试,现在都用5根了,省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考虑你的芯片的来源,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都是立创上买的

网友:
这个方法在很情况下都实用。原理是因为禁止SWD调试功能是在你的程序里面,一但复位,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复位,PA13和PA14又是SWD接口了。之前测试,Keil_v4有时不能下载,Keil_v5这样下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是立创上买的

立创买的应该还可以把。
那也有可能确实它先天不足;
我以前也遇到过STM32F103和STM32F051,IO口特性有偏差;没办法,最后只好改板子。

网友:
问下淘宝上10多元的STLINK输出接口STM8那里有RESET脚,但是STM32那边没有RESET输出,可以使用STM8那边的RESET吗?

网友:
仿真确实不方便,烧录的话需要把复位脚拉出来

网友:
哈哈看来痛苦的不止我一个,
这个功能可以用,不过要用在非主要功能上,等其他部分都调试完了,再把这个引脚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画板的时候给SWD接口加上nRST线还是有用的

nRST是接JTAG的第15脚RESET吗?还是使用手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