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单相电机开关控制,用可控硅、继电器..哪一个好?

楼主(2017-02-23):
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1.5KW的单相交流电机的开关,1到两天开一次,一次开半个小时的样子,
是采用继电器、可控硅、晶闸管等哪一个好? 成本又不希望太贵

网友:
当然是继电器方便

网友:
都好,你想哪样做就哪样做,这个功率二种没有太多区别。

网友:
继电器吧,改字体吧

网友:
交流接触器。

网友A:
继电器可以了,7KW也用的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可以了,7KW也用的继电器

用的哪款继电器?

网友:
固态继电器也行

网友:
操,字这么大。

网友:
可靠性高就用继电器,启动频繁就用可控硅。

网友C:
可控硅跟晶闸管不是一个东西么? 还是双向可控硅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跟晶闸管不是一个东西么? 还是双向可控硅靠谱。

有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款继电器?

TE  T9S 电流35A最大

网友D:
好的继电器成本10元左右了,一个BTA41加个SOP的单片机就可以做软启动了,成本也不到10元,使用寿命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继电器成本10元左右了,一个BTA41加个SOP的单片机就可以做软启动了,成本也不到10元,使用寿命还长 ...

请问:好的继电器  是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