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有实现该功能的芯片

楼主(2017-02-23):
背景:项目需求,需要用MCU的一个引脚驱动马达工作,但是MCU本身跑了一套时间非常精准但是又时常休眠的程序,如果通过MCU直接驱动mos或三极管驱动马达,那么MCU的睡眠过程将会被打乱。
需求:现在想询问是否有这么一款新品,MCU的IO接入该芯片的输入端,只要芯片接收到了输入端出现高电平脉冲,芯片的输出端将产生一定时间长度的高电平/低电平,时间长度需要达到200ms,最好可以通过外接RC进行配置,要求芯片的体积尽量小。

网友:
要不你试试看门狗芯片?

网友:
你去找一下单稳态电路,555就能做

网友:
555的电路

触发器也可以做,4017的电路

网友:
在马达转动的时刻,休眠有何意义?

网友:
用另外一个便宜的单片机写一个程序

网友:
好多MCU听说是有中断功能,或者是可以用中断唤醒休眠的。
定时器或外部输入听说也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
555就可以啊

网友:
三极管就行

网友:
mcu进入休眠模式,保持 io电平即可哈;
要么我用pic,sot23-6的片子做个低功耗的给你,通过电阻配置延迟时间;

网友:
74ls123应该是你想要的

网友:
看门狗IC

网友:
MCU的睡眠IO口的电平不是可以保持吗?为什么还要特殊处理

网友:
cd40103,可以数字调节延时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