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批量用过24L01的朋友,开阔可视距离能否稳定达到150?

楼主(2017-02-23):
近期给客户完成了一个无线通讯样板。
基于淘宝买的 SI24L01模组来做的。样板采购时,店家说能达到150mi以上。
我们买了20套,实际测试,最远的也只能达到40mi左右。

问问有经验的朋友,大概是什么原因。是这个芯片本身达不到指标,店家吹嘘,还是说,芯片有能力达到。是模组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使用上的一些问题。

软件问题初步排除了

望有批量产品经验的朋友给予指导!比较着急

网友A:
降低速度。人家200米指的是9600bps的速率。

网友:
用原装的芯片,模块买好的,天线经过匹配的,距离100米 没问题。你买的这个阻抗匹配做没做都是未知数。

网友:
加pa,距离啪啪啪的

网友:
板载天线?你想多了
人家给的参考距离,对测试环境要求很高的
一般都是要求能直接目视,离地面多少高度,附近无电磁干扰,啪啦啪啦的
真正使用:
1、自己买来测试
2、保守使用,打折再打折

网友:
复杂环境不加PA,在那个功率条件,那样的码率条件下,什么芯片也满足不了,只有加PA,加高增益天线可以达到

网友:
板载PCB 150m基本不可能的,加PA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测试结果倒是挺真实的。

网友:
加PA,随随便便空旷150米

网友:
原装芯片,带PA,高增益天线,低速率,空旷200多米都不是问题

网友:
在偏僻少干扰的地方距离远了一倍!

网友:
加功率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速度。人家200米指的是9600bps的速率。

速率我们有测试过,波特率速率没关系,是RF端速率有降低,也只能到40m

要是用2M,只有10米左右

=============================================
另外请教上面,加pA有推荐的型号和参考电路不?
看几个人都说是要加PA,估计是必须搞了,剩下就是选择PA的厂家和成本了,看看大家有经验的提供一下相关资料吧!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