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4键315M对拷遥控器芯片型号,内有附参考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7-02-23):
下图PCB为315M对拷遥控器的,上面的SOP8芯片是学习拷贝和按键编码输出的功能,上面没丝印,求芯片型号,另附网上找的电路原理图,但芯片脚位跟这个PCB有点区别,其他都一样

网友A:
PIC的单片机吧,可以换别的mcu,自己弄个程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单片机吧,可以换别的mcu,自己弄个程序就行

可能不是那么简单,我测试了第五脚学习接收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自己开发应该不是那么好搞,时间不够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说的对拷是什么意思,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同意3楼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说的对拷是什么意思,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复制原遥控器的发射码呗

流程:对拷遥控器跟旧遥控器紧挨着放一起,同时按下一个键,对拷遥控器PCB上有一段印刷天线,接收到旧遥控器发出的码后,存储到自己的芯片里。然后,用对拷遥控器就能替代旧遥控器实现控制了。相当于一个变成两个。

我一直考虑:把那种BNC接头的大号315MHZ天线,接入到对拷遥控器的电路上,取代原来那种非常不灵敏的PCB印刷天线,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在4米左右的距离,复制小区门卫手里的遥控器,不用每年交2000块钱的进门停车卡费用了。

PS:对拷遥控器跟旧遥控器的频率必须一致,而且只能拷固定码的。滚动码的,应该是拷不成功。

网友(2018-04-11):
有图有真相,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