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通过USB读卡器可以读到SD卡的CID吗?

楼主(2017-02-23):
如题。
   PC通过USB读卡器可以读到SD卡的CID吗?一开始以为是很简单的带来,但搜索下来似乎通过USB读卡器的话不行,只有通过PCI接口的读卡器才行(一般电脑内置)。或者是我理解错误?有谁成功过?linux和windows都行

网友A:
CID是在存储器里吗?直接读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D是在存储器里吗?直接读扇区

当然不是啊。
CID是相当于是SD卡里的寄存器,需要发送CMD指令获取。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估计是对控制芯片读取,就好像量产一样,不通用;

网友:
通用USB存储器操作肯定不行

楼主:
最后放弃了。
如果是笔记本自带的SD插槽的话,在ubuntu系统下可以直接读一个serial文件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