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玩PIC,用的是QL2006,编程时出现错误提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23):
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烧录,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烧录,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

QL-2006

网友:
没用过,自制的?

网友:
听说过,我只用过K2 K3 ICD2 ICD3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在吃灰,  注意引脚  不要放错了

网友:
全新芯片吗, 12c508只能烧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