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和Tina仿真同一个简单三极管电路,差异如何解释?

楼主(2017-02-23):
用Multisim 13.0仿真一个简单的电路,结果令人无法理解,该如何解释?

同样的电路,用Tina-TI来仿真,结果看起来还可以:

但在Tina中选择三极管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b-e饱和电流 和 b-c饱和电流,怎么能是 0 ?

另一个三极管的参数:b-e饱和电流 和 b-c饱和电流,能达到 -24次方 的量级吗?

看起来很大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但象这样(或者更小一些)的小电流,自己实测起来很困难,只能通过三极管参数、仿真软件来做参考。

请教有经验的兄弟:哪里能获取三极管的正确的SPICE模型?

请指点,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问什么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1.第一张图中,三极管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不相等: 469.14117 pA + 599.34901 pA = 1.06849 nA,不等于 1.00310 nA,是不是Multisim软件的BUG?

2.Tina的三极管模型(Q2SC1815, BCX58VIII)参数是不是有错误?

谢谢提醒!

网友A:
Tina是破解版么?能共享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a是破解版么?能共享下么?

Tina-TI,这个是TI专用版本,免费的,不过库里象运放这些器件,只有TI自家的模型。
搜索一下:tina-ti,会找到TI官网下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Tina-TI,这个是TI专用版本,免费的,不过库里象运放这些器件,只有TI自家的模型。
搜索一下:tina-ti, ...

哦,Tina-TI我已经装了~

网友:
模型内部参数有地方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1.第一张图中,三极管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不相等: 469.14117 pA + 599.34901 pA =  ...

看了下楼主搭建的三极管仿真电路,三极管的射极电流都受限于1nA的恒流源。所以,理论上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为1与HFE分配关系,总和应该为1nA。
multisim仿真基极与集电极电流之和多出射极恒流源0.06539pA,估计是仿真逼近迭代步距误差所致。毕竟在如此之微小电流下来模拟晶体管的各极电流关系,已经接近仿真器数学引擎的误差极限了,所以有近6%误差也应该属于正常现象。
至于tina的两个不同晶体管仿真结果有差异,估计应该是两个晶体管的spice模型结构构建不同、参数差异等造成的。因为在非常规微小电流下,不同晶体管的非线性差异很大,再加上仿真器引擎误差,出现任何偏差都是可以想象的。
以为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楼主搭建的三极管仿真电路,三极管的射极电流都受限于1nA的恒流源。所以,理论上基极电流、集电极 ...

同样的电路,Tina的结果很准(696.24 pA + 303.75 pA = 999.99 pA ~= 1 nA),相比之下,Multisim的误差要大得多。
关于Tina存在疑点的地方是它的个别模型参数,个别三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达到了-24次方的量级,有的甚至为0,我个人猜测这可能是人工输入(或导入)模型参数的时候存在失误造成的。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