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桥接芯片推荐?

楼主(2017-02-23):
最近要实现一个可见光U盘,框图如图,不知道有没有USB桥接芯片,能够把USB信号转换成串行适用于无线通信的信号,以实现可见光通信U盘的功能。
求推荐!

网友A:
wch有,你去那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h有,你去那边看看?

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合适的啊,只有USB转串口的芯片

网友:
哦,我以为你要usb转串口,原来你是要usb转串行口。

网友B:
无比牛逼的项目,如果你能实现可见光1M读写速率的话。你的瓶颈并不在USB桥接上。如果搞定了中间传输,USB对尼来说是个渣渣。。。

网友:
2013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F题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可好~

网友C:
通信环境,距离要求呢?
参考光纤收发器来做吧,开放环境有点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比牛逼的项目,如果你能实现可见光1M读写速率的话。你的瓶颈并不在USB桥接上。如果搞定了中间传输,USB对 ...

日本某公司前几年,已经实现100MB以上的可见光双向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某公司前几年,已经实现100MB以上的可见光双向通信!

那是日本某公司啊。。。

网友:
这有难度把。用无线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环境,距离要求呢?
参考光纤收发器来做吧,开放环境有点困难

能实现功能就好,5CM的距离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比牛逼的项目,如果你能实现可见光1M读写速率的话。你的瓶颈并不在USB桥接上。如果搞定了中间传输,USB对 ...

请问主要难度在哪里呢?导师给的这个题目。我也是刚开始调研,求大神指导!

网友E:
我记得WCH有USB延长的IC,大概就是转成了另一种差分信号用RJ45传

楼主:
导师的意思是让我用可见光实现U盘的功能,以后放在灯光下就能存储

网友F:
可见光通信是类似红外通信吗?这种通断调制速度很低啊,无线通信一般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见光通信是类似红外通信吗?这种通断调制速度很低啊,无线通信一般不是这个 ...

这个“可见光通信”是指的LIFI吧,速率很高的,至少比USB 2.0 High Speed要快

网友G:
用以太网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以太网不就解决了

必须用可见光通信,这个是老师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WCH有USB延长的IC,大概就是转成了另一种差分信号用RJ45传

看到了,CH317,但是网站上的信息好少,芯片手册只有两页。不知道您那里有没有这款芯片的资料?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到了,CH317,但是网站上的信息好少,芯片手册只有两页。不知道您那里有没有这款芯片的资料? ...

CH317需要接以太网PHY,可以实现高速长距离传输,但是复杂许多

只需要中低速时可以用CH315。

CH315H是光耦隔离的,需要四路光耦,楼主可以考虑能否将四路光耦换成电信号。
CH315G是一路半双工的差分信号,楼主也可考虑能否将差分信号改为光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H:
CH317需要接以太网PHY,可以实现高速长距离传输,但是复杂许多

您好,我想用CH315,但是可见光通信只能是单向的,CH315是半双工差分信号,请问这个我需要怎么修改适配呢?

网友:
看这个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rties=1627207:28341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IRDA所用的红外收发模组,不过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