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采用外部晶振初始化通过但未启振

楼主(2017-02-23):
采用STM32F2平台,使用外部32.768晶振。RTC初始化如下,实际调试跟踪让其运行到RTC_Config下的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后能正常往后运行
但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时没有启振。大家用的平台有没有测试下晶振到底启振没?
为什么这个判断在外部晶振没启振时还可以通过,难道读回来的寄存器值不是真实反应外部晶振状态么?
如果外部的32.768晶振没启振,是不是默认采用内部LSI的32KHz作为RTC时钟源了?因为我发现软件配置采用外部LSE,但是LSE没有启振时,RTC也能正常工作只是时间久了不准了。
void MyRTC_Init(void)
{
    if (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32F2)//未设置时间
    {
        RTC_Config();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10,0xAA55);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7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FF;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if(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ERROR)return 1;
        RTC_Timeset(0,0,0,15,4,23);
    }
    els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10,0xAA55);
    }
}

void RTC_Config(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为什么LSE没启振,此处还可以往下运行?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

网友A:
示波器要用高阻探头,置10mV档,测RTC晶振输出引脚或许能看到波形,当然更有可能你一测晶振就停振了,毕竟低功耗晶振电路的信号太弱了,很容易被示波器探头影响。正确的做法是将LSE信号通过MCO1引脚输出再用示波器观察MCO1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要用高阻探头,置10mV档,测RTC晶振输出引脚或许能看到波形,当然更有可能你一测晶振就停振了,毕竟 ...

用MCO测了下是有输出的,同时换了个探头测有微小的振幅,差不多50mV而且不是很规则很大纹波。大家用STM的RTC做产品有出现停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CO测了下是有输出的,同时换了个探头测有微小的振幅,差不多50mV而且不是很规则很大纹波。大家用STM的 ...

很正常,stm32就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STM32 RTC的晶振,一直是个热议很久的话题。建议楼主用MC-306 6pF试试(x商城有卖),号称是STM32 RTC的专用晶振

网友:
如果示波器没有问题的话,你这个振幅感觉有点低,建议楼主使用楼上推荐的晶体试试,注意外部的电容不要太大,6pF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RTC的晶振,一直是个热议很久的话题。建议楼主用MC-306 6pF试试(x商城有卖),号称是STM32 RTC的专用 ...

还有这事,后面试一下。谢谢!

网友:
换6pf晶振,妥妥的老铁没毛病

网友(2017-05-01):
咨询楼主一个题外的问题
最近我这里想上一个平板电脑的项目,楼主有兴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