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器件?一头接鼠标键盘,另一头接哪?

楼主(2017-02-23):
(图片)

网友A:
PS2分线头,很多X86工控板上只有一个PS2接口,靠这根线引出分别接鼠标与键盘

网友:
另一头接电脑主板PS/2口,这玩意只有古董机上才能用,新出的电脑用USB口代替了

网友:
ps2接口是六芯的,但设备只用四芯,电源和地公用,六芯正好可以一分二,工控机爱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分线头,很多X86工控板上只有一个PS2接口,靠这根线引出分别接鼠标与键盘 ...

这东东的用意是键鼠都能同时用吗?

我这里的问题是,一头接鼠标键盘后,另一头接电脑的哪个口?鼠标口还是键盘口?我试了一下,接鼠标口的话,鼠标能用键盘不能用,接键盘口的话,都不能用。。。。可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东的用意是键鼠都能同时用吗?

我这里的问题是,一头接鼠标键盘后,另一头接电脑的哪个口?鼠标口还 ...

上面有人给出了引脚定义,需要主板支持,不是所有电脑都能用。一般都是小体积的工控机才会这么用,普通电脑一般用不了。

网友:
以前的工控机都喜欢这么用,尤其是研华,这个需要工控机支持。

网友:
我用过,一个接键盘,一个接条码枪

网友:
只有一个接口的工控主板才有用,本来就有两个接口的主板,这玩意就不用了~

网友:
小工控机才用

网友:
笔记本如果有这个口的话,就可以用了。以前笔记本都这样用的。

网友:
PS2一分二,以前用工控机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人给出了引脚定义,需要主板支持,不是所有电脑都能用。一般都是小体积的工控机才会这么用,普通电 ...

我还真觉得有意思了,鼠标键盘都用的话,比如键盘打字的时候,动一下鼠标,会是啥样的情形?这不是要把宿主机玩坏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觉得有意思了,鼠标键盘都用的话,比如键盘打字的时候,动一下鼠标,会是啥样的情形?这不是要把宿 ...

上面说的好清楚了,六针,鼠标,键盘,信号独立的

网友B: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只有一个PS2借口了.你拿这个可以转俩出来.一个接鼠标一个接键盘

网友:
跟USB HUB类似,只不过是PS2的1拖2,N年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只有一个PS2借口了.你拿这个可以转俩出来.一个接鼠标一个接键盘 ...

6楼我已以描述了这个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6楼我已以描述了这个困惑。。。。。。

我能说我家的台式机就是这么用的么?

主板是技嘉的B75M-DV3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