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转三相380V的办法求助 【18楼阿莫的最佳方法】

楼主(2017-02-23):
最近需要调试一个设备,西门子的伺服电机,2KW需要380V输入,无奈现场没有380V,这可难到了。

网上说可以用220V转380V的变频器带伺服驱动,(成本800)

某宝还有 单相变三相 的电源380V 50HZ/60HZ 7.5KW,(成本4000)

对高压设备不太懂,各位给个意见,总目标,能用中最便宜的,不需要可靠性(调试也就十几天时间,且不会满负荷工作)

网友A:
调压器升压到380  ,但属于单相,。   如果你的伺服是单相就可以  一般都是。    三相的要去掉缺相保护。
不可变频器输出带伺服,  会烧变频器, 还有220的变频器输入 输出都是2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压器升压到380  ,但属于单相,。   如果你的伺服是单相就可以  一般都是。    三相的要去掉缺相保护。

变频器输出带伺服,  会烧变频器? 什么原因?

网友B:
按理西门子伺服驱动是带直流输入端的,我不晓得你的型号,我碰到的是带的,直接直流530V收入啊,220变530V直流这个你在行吧

网友C:
我都是用汽油发电机,几千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西门子伺服驱动是带直流输入端的,我不晓得你的型号,我碰到的是带的,直接直流530V收入啊,220变530V ...

西门子S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器升压到380  ,但属于单相,。   如果你的伺服是单相就可以  一般都是。    三相的要去掉缺相保护。

有220V入 380出的变频器 内部升压后整流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汽油发电机,几千块钱而已

室内调试,弄个发电机,太难受了,这个是最后万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
找个有380V电源的地方调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汽油发电机,几千块钱而已

好像这个方案反而便宜,哈哈,还能得台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方案反而便宜,哈哈,还能得台发电机。。

噪声啊,各种的大

也是奇葩了 这个实验楼里面竟然没有380

楼主:
不知道用三相变频器  拖三相变压器   这样通过变压器的L滤波和互感以后,是不是可以达到比较高纯度的三相电压

网友E:
买个单相380转220的变压器,反接,即可220转成380V(实际电压不够380,但一般不影响),然后接伺服,只接一相,在伺服参数里把缺相保护关闭(有些伺服没有缺相保护,可不理会),把欠压报警电压改低一点即可,我试过,这个是最低成本的,哈哈。

网友:
马路边,电线杆上,有小型带三相电源出租屋的,多出点钱租一个月最划算

网友:
另外,你有工商手续的话,去供电所申请一个电源,只要10kw很容易的,给点好处,几天搞定,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单相380转220的变压器,反接,即可220转成380V(实际电压不够380,但一般不影响),然后接伺服,只接一 ...

反接可以吗,反接真的不会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一个最权威、最节省、效果最好的方案:

使用一个220V的电机,带动一个三相380V的电球(发电机的俗名), ...

这样只能用于测试,否则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啊,各种的大

也是奇葩了 这个实验楼里面竟然没有380

不会吧?
这得多小多老的楼才会没有三相电?
稍微靠前的配电盘/箱/柜就有三相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一个最权威、最节省、效果最好的方案:

使用一个220V的电机,带动一个三相380V的电球(发电机的俗名), ...

这个思路很赞。

网友G:
单相220V变三相380V变频器可以做,功率放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相220V变三相380V变频器可以做,功率放大些,

这个要升压?普通变频实现不了吧

网友: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abbucket=20#detail这个卖二手的是这种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压器升压到380  ,但属于单相,。   如果你的伺服是单相就可以  一般都是。    三相的要去掉缺相保护。

220v输入的变频器分分钟输出380v带鼠笼电机

网友:
淘宝关键字升压变频器,还是很多的。

网友H:
我有一台220转380的,确实有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220转380的,确实有变压器

是我楼上说那种结构么?变频器带变压器,变压器做滤波用?

还是直接220变380单相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相220V变三相380V变频器可以做,功率放大些,

变三相了,直接可以入伺服器?

网友I:
我来一个吧,在西门子的教学设备中。为了适应220电源,有一个背压整流电源盒。输入220输出直流400多,然后给变频器。只是演示或调试用,不能带负载。

网友:
德国发过来的原装设备里就是这么干的。北京西门子里看到的。

网友:
可以的,你看下但是输入时串个电阻,电阻上并联一个接触器触点,要求是上电后一段时间短路电阻。
具体事项参考长时间未用充电那项。说明书里面有。
这种是标准的整流,以前的扩容西门子SE70就是这么搞的,S120上一代是SE7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来一个吧,在西门子的教学设备中。为了适应220电源,有一个背压整流电源盒。输入220输出直流400多,然后 ...

其实可以带负载,电压低了,应该在530V左右,带负载可以,这个我测试过。
其实里面就是个升压变压器,整流全桥,电阻,接触器。估计你说的那个里面接触器都没有,因为不用带负载。

网友J:
居民楼里是有三相电的,一般是一层或者两层就换另外一相,但你在居民楼里玩电机,是作大死。小区的变压器才多大容量。

网友K:
估计可以行的解决方案就是AC220整理后,进行逆变输出三相AC380V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代替发电机,并联几个电容最好,成本更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来一个吧,在西门子的教学设备中。为了适应220电源,有一个背压整流电源盒。输入220输出直流400多,然后 ...

有更详细的说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可以行的解决方案就是AC220整理后,进行逆变输出三相AC380V

对   逆变有推荐么

网上说法是可以用变频器  本质也是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220转380的,确实有变压器

是单向转三相的电源么 ?

内部一个变频器 推动三相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居民楼里是有三相电的,一般是一层或者两层就换另外一相,但你在居民楼里玩电机,是作大死。小区的变压器才 ...

是实验楼

安装这个设备的这一层楼都没三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一个最权威、最节省、效果最好的方案:

使用一个220V的电机,带动一个三相380V的电球(发电机的俗名), ...

莫大这个方法好!

网友:
单进三出u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向转三相的电源么 ?

内部一个变频器 推动三相变压器?

不好意思,刚看到,是的,是那样的。

网友L: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用量较大,所以广东人民很早就开发了全套芯片和方案。只不过做起来比较复杂。可以直接做成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的。

网友M:
斯考特变压器可并相,可裂相,三相变2相变单相,单相变2相3相

楼主:
有参考链接或者某宝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斯考特变压器可并相,可裂相,三相变2相变单相,单相变2相3相

纯电磁感应式的   可以列相?
某宝上的都是三相转单相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用量较大,所以广东人民很早就开发了全套芯片和方案。只不过做起来比较复杂。可以直 ...

广东人民怎么解决的呢?

某宝上的很多成品   感觉就是变频器推变压器方案
楼上有朋友也说他购买的产品就是该方案

网友N:
2千瓦可以用220v电源的,去西门子培训就是这样子接的。参数需要配置一下,不然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2千瓦可以用220v电源的,去西门子培训就是这样子接的。参数需要配置一下,不然会报警 ...

现在这个问题  感觉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作为死磕的技术人员   很想把这个事情搞懂

从理论上说,220单进三出的变频器   推动220-380三相变压器,定频输出,后端接真空开关,原理应该是能通过

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准备直接上这个方案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纯电磁感应式的   可以列相?
某宝上的都是三相转单相

三相转单相的应用较多, 单相转三相的少见, 故前者活下来了, 后者死亡了. 懂得做的人也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相转单相的应用较多, 单相转三相的少见, 故前者活下来了, 后者死亡了. 懂得做的人也不多了 ...

请教下    斯考特变压器  查到的是三相变单向,   这种可以逆转?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斯考特变压器  查到的是三相变单向,   这种可以逆转?

单变3与3变单原理不同, 同一台设备不能逆转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单变3与3变单原理不同, 同一台设备不能逆转

那是否有电磁感应原理可以实现的单转三呢

自己理论水平有限,从已经有的知识结构,觉得要用L产生移相,是和负载有关的,所以,感觉从纯变压器原理要恢复三相,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人民怎么解决的呢?

某宝上的很多成品   感觉就是变频器推变压器方案

屹晶微电子;EG8030,现在都是这个方案做的单相变三相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否有电磁感应原理可以实现的单转三呢

自己理论水平有限,从已经有的知识结构,觉得要用L产生移相, ...

这个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谈清楚, 再有一点是肯定的: 相位关系肯定是较为固定的(但因器件精度问题肯定有固定偏差), 基本不受负载影响, 但输出电压一定程度上受负载影响(+/-10%). 变压器结构比较特殊, 而且体积至少有同等容量变压的两三倍, 价格也贵, 但是优点很明显: 可靠性高, 你要想用坏它还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  感觉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作为死磕的技术人员   很想把这个事情搞懂

从理论上说,220单进 ...

按我的吧,220V升压,整流出510-540V,然后通过一个电阻和接触器并联,接入变频器的直流输入,这个是变频器标准电路,他们扩容西门子6SE70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的吧,220V升压,整流出510-540V,然后通过一个电阻和接触器并联,接入变频器的直流输入,这个是变频 ...

谢谢,暂时就这么处理

但是作为死磕的技术员,还是要去搞个变频器 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一个最权威、最节省、效果最好的方案:

使用一个220V的电机,带动一个三相380V的电球(发电机的俗名), ...

见过一台苏联的磨床,也是一台三相电机,带一个电球。一直不明白原因。猜想是发电给电磁吸盘或者其他东西用的,还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
一个电机带一个发电机要多少钱?

网友(2018-11-09):
这个不花钱难!!!

网友:
屹晶微电子;EG8030  三相 SPWM 逆变器专用芯片。

网友O:
淘宝有卖,价格2000左右,不知道好用不?有便宜的推荐吗,刚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O:
淘宝有卖,价格2000左右,不知道好用不?有便宜的推荐吗,刚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

搜索倍压电路,直接220输入,倍压后的直流接母线电压上就可以了,百来块钱的事

网友: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566794604998&ut_sk=1.WdCceiftaWQDADo2mnZDdirv_12431167_1541851266642.Copy.detail.566794604998.25469096&forceFlush=1

网友:
搜了一个咸鱼的,自己问问吧,不是我的,非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