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封装的情况下,W25Q16JVSSIQ 可否替换m25p16?

楼主(2017-02-24):
不考虑封装的情况下,W25Q16JVSSIQ 可否替换M25P16?

网友A:
可以替换,不过还需要核对一下你用了哪些命令,仅是最基本的读写,命令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不过还需要核对一下你用了哪些命令,仅是最基本的读写,命令应该是一样的。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