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LED照亮整个房间

楼主(2017-02-24):
在小盒子上装了个LED 贴片, 有什么办法让它照明整个房间, 比较暗也可以,能走路就可以, LED灯光不能直接射进人的眼睛, 大家帮忙想想方法。

楼主:
补充一下,盒子是放在桌面上

网友:
情不自禁想到了那个选胸大的故事...

网友:
装到墙角   利用漫反射

网友:
曾经牛逼同事是这样搞的:拿中性笔把led描黑

网友A:
加个灯罩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盒子是放在桌面上

利用反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灯罩怎么样?

这个好像可以

网友:
选个LED小灯罩,参加淘宝上的2mm点光源灯罩,很便宜的。

网友B:
搞个红外热释的灯,很省电,我现在就用这种

网友:
或者可以买软灯条,发光面贴近地面,、铺设在要走路的过道上,再覆盖一层吸光的纸,这样就把前进的道路照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红外热释的灯,很省电,我现在就用这种

x宝没找到,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上面放几本党章,让LED借着党的光辉布满房间。

大兄弟 看来对党章的作用深有研究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6erlqre332

网友:
参考高铁上的顶灯布置,很柔和,不直射,不刺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没找到,求链接

你搜一下 红外+夜灯
应该就有了

网友:
罩个纸杯

网友:
用绿光

几个光子人眼就能看清

不好之处就是---附赠 鬼屋特效

也可以用多色频闪,反正视网膜就对绿光敏感

网友:
加柔光片

网友:
白纸即可,LED对墙,其它部分拿A4白纸覆盖

网友D:
有坏的彩色LCD液晶屏最好了,单片机控制,关系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坏的彩色LCD液晶屏最好了,单片机控制,关系柔和。

被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刚毕业是做液晶模块的, 好方法

网友:
对着墙,漫反射

网友E:
记的有一次住酒店,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装修风格,就是在床头柜下面装了灯。。。当小夜灯用,但是又不会影响正常睡眠。。非常合适,后来同事装修都仿了

网友:
用灯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的有一次住酒店,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装修风格,就是在床头柜下面装了灯。。。当小夜灯用,但是又不会影响正 ...

是啊,非常舒服的

网友:
多買幾個安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