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测地线受到干扰情况?

楼主(2017-02-24):
工控行业经常出现地线干扰,单多点接地,磁环,双绞双屏蔽都无法有效避免干扰,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测电网中不同地方地线的质量,方便快速查找的干扰源?多个伺服+直线电机驱动器使能后很容易干扰地线

示波器的眼图是不是可以?
开关电源的0v要不要跟地线接到一块儿去呢?

网友A:
开关电源的0v和地线接之前用示波器测量下。如果大地不错,没啥问题。如果大地干扰厉害,还可能干扰到0v的电源系统。
我是一般用0v和大地之间的波形看大地情况如何。
其次用万用表测量大地和零线的交直流情况。一般3v以下交流为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0v和地线接之前用示波器测量下。如果大地不错,没啥问题。如果大地干扰厉害,还可能干扰到0v的电 ...

找到干扰源,又独立并了一根地线,万用表测量0v和底线压差小于3v,效果明显改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