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RS422与异步RS422的硬件设计,两者有何区别?

楼主(2017-02-24):
   工程需要,最近需要设计一个同步的RS422与一个异步RS422电路,芯片选用DS69F174跟DS69F175,请问同步与异步通讯在硬件设计上有区别吗???期待大神的指导!!!

网友:
没懂,RS422只是个电气规范,你这个同步异步是指将同步信号(时钟+数据)或异步信号(数据,类似uart)通过RS422发送或接收吧

网友A:
同步只是多了一对时钟线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步只是多了一对时钟线而已

并不是多一对时钟线,而是将其中一个数据线作为时钟线,半双工。类似为三线制S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多一对时钟线,而是将其中一个数据线作为时钟线,半双工。类似为三线制SPI ...

那就成了同步485了吧,和422一点关系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