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检测臭味的仪器,请教有没有做过类似东西的大神

楼主(2017-02-24):
有个客户想实时检测垃圾处理厂的臭味浓度,浓度达到一定值仪器就给出一个报警信号,然后安排人员进行除臭处理,请问有没有做过类似东西的大神?
我的想法是先确定臭味气体成分,然后选择相应的气体传感器分别检测几种气体的浓度。
现在有几个疑问:
1、气体传感器的寿命一般才2-3年,有没有更长寿命的?
2、需不需要标定?
3、是不是还得需要气泵什么的?
4、放在室外的话,时间久了灰尘岂不覆盖到传感器上面了?是不是还得需要空气过滤装置?

还请做过此类东西的大牛解疑答惑!顺便再给推荐下比较好的气体传感器供应商。感谢!

网友A:
我做过。对1-4的回答都是肯定(让你失望了 )。没有现成可以直接测量臭味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对1-4的回答都是肯定(让你失望了 )。没有现成可以直接测量臭味的传感器。 ...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还请指点下标定的方法,顺便再给推荐下传感器品牌或者供应商呗!

网友:
现在没有办法测量,没法测量,没法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还请指点下标定的方法,顺便再给推荐下传感器品牌或者供应商呗!  ...

我劝你放弃。
不信你先回答两个问题,回答上来了我在继续问。
1.你要测的气体里有哪些组分是臭的。
2.没种你认为臭的气体,多少浓度你判断为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放弃。
不信你先回答两个问题,回答上来了我在继续问。
1.你要测的气体里有哪些组分是臭的。

嗯,打算检测硫化氢、氨气和有机化合物(主要是醛、酮等)。对于垃圾场每种气体浓度,国家有相应的排放标准,前期先根据国家标准来判断。

网友:
对于有机化合物,可以使用PID传感器来测量,但只能笼统的测量,不能区分是哪种物质。

网友A:
你可以先采购华瑞的相关产品来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采购华瑞的相关产品来评估。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气体传感器整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劝你放弃。
不信你先回答两个问题,回答上来了我在继续问。
1.你要测的气体里有哪些组分是臭的。

对,臭味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臭豆腐,我觉得臭,可是有人觉得香,还有榴莲也是。

网友B:
用气相色谱仪,不过色谱仪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气相色谱仪,不过色谱仪贵,

贵是一方面,臭或不臭,或者多臭,依旧得不到判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是一方面,臭或不臭,或者多臭,依旧得不到判定。

气相色谱,如果你有臭气的具体成分标样,是可以测出浓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相色谱,如果你有臭气的具体成分标样,是可以测出浓度的

我倒不是说气相色谱测不出浓度。

我想说的是臭如何判定。

比如,我说它挺臭的,你说好像不怎么臭,又一人说没感觉。
再说,一般环境下的臭气,都是多组分气体混合的,每一种组分对臭的贡献有多大,如何判定。
同样的,假设今天取了一份气体作为标样,明天再来取一份做对比的时候,可能多了或者少了一种或者几种组份,又该如何下结论呢。

以上是我个人一些见解,不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