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X任务调度

楼主(2017-02-24):
对于任务之间的调度有个疑问:

抢占式调度,高优先级任务正在运行,如果高优先级任务中没有延时等阻塞API函数,而且不会被中断打断,那么高优先级任务有没有任务完成,自己结束这个概念?或者说,高优先级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转让CPU使用权给低优先级任务?

网友:
没有调用延时等阻塞 API 函数,高优先级任务就一直是 running,一直占着 CPU。

网友A:
关于操作系统的调度,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UCOSIII中无干扰下最高优先级任务何时才会任务切换?』,4 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操作系统的调度,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UCOSIII中无干扰下最高优先级任务何时才会任务切换?』,4 楼的 ...

THANK U SO MUCH!!

网友:
如果只开抢占调度,是没有这种方法的,但是如果开启时间片轮转的话,同优先级任务是有这样的函数来让出cpu的,虽然不让的话时间到了也会自己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