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CAN通讯有小频率的死机问题,怎样重启CAN模块?

楼主(2017-02-24):
程序跑的是250K
void CANInit(u8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ENABLE);

        //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AN config
        CAN_De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switch(Baudrate)
        {

                case 1://8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break;
                }
                case 2://6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4;
                        break;
                }
                case 3://5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9;
                        break;
                }
                case 4://4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9;
                        break;
                }
                case 5://3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6;
                        break;
                }
                case 6://25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8;
                        break;
                }
                case 7://2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5;
                        break;
                }
                case 8://125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4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6;
                        break;
                }
                case 9://100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9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24;
                        break;
                }
                default://1M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4;
                        break;
                }
        }

        #ifdef OVERFREQUENCY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2;
        #endif

        //125K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3tq;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4tq;
//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32;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CAN filter config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 interrupt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配置改一下试试: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开启出错中断: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ERR, ENABLE);

在错误中断void CAN1_SCE_IRQHandler(void)里清除错误标志,重新初始化CAN模块
CANInit(B2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改一下试试: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配置需要改这么多吗?我只是小频率的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需要改这么多吗?我只是小频率的死机

CAN是不允许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是不允许死机的。

是离线状态!

网友B:
离线状态?不能通信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线状态?不能通信了么?

离线状态不能通信,所以要开启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网友C:
对,进入离线状态了。楼上这样既可

网友:
我用51+SJA1000,偶尔也有搂主同样的情况出现,
请教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进入离线状态了。楼上这样既可

好像CAN只有发送过程才会进入离线状态,而接收过成只会进入错误被动状态,我程序中只接受不发送,为什么还会死机呢?

网友:
可以时时检测CAN错误寄存器,出现错误时复位CAN,重新进行初始化,汽车上的CAN通信一般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