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一路SPI挂两片VS1053的问题

楼主(2017-02-24):
        目前正在做VS1053播放的程序,主芯片使用STM32F105RC,在SPI2上挂了两个VS1053,音频文件保存在SD卡上,然后同时从SD卡上读取两个音频文件,
分别送给VS1053进行解码。现在的问题是同时解码的时候,音频听起来感觉不流畅,单独解码的时候两个都没有问题,我现在用的是查询DREQ的方式送数据,
因为使用中断的方式没有调好,所以恳请各位大神出手指点一下,或者给点思路也行。

网友A:
有DMA干吗不用啊?

网友:
实在不行做一下多重缓冲总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MA干吗不用啊?

您的意思是用DMA SPI做数据传输?

网友B:
每个VS1053独占一个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VS1053独占一个SPI接口

现在已经设计成一路SPI挂两路VS1053了,硬件没法改了

网友:
能同时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设计成一路SPI挂两路VS1053了,硬件没法改了

那就没办法帮你了。等大神

楼主:
现在就是同时解码出现问题,现在想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