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输出驱动感性负载,负载不并联续流二极管,改用TVS到地

楼主(2017-02-24):
NPN输出驱动感性负载,负载不并联续流二极管,改用在输出管脚,并联一个TVS到地,是否可以,如下图所示的某PLC示意图所示:

个人认为续流二极管,也是把管脚的高电压导通到VCC,然后由VCC下的各个负载分摊掉,本质是“导向+消耗”;
而此处采用TVS,直接就在管脚处对地“消耗”,保护了引脚,个人认为是可行的,不知道是否正确;请知道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网友A:
谁告诉你那是tvs了?画法不一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那是tvs了?画法不一致而已。

如果那个是续流二极管,好像不是接在CE间的吧?而是要并联在负载两端的

楼主:
平时常见的,是这样反向并联在负载两端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
TVS击穿里,电阻低,负载会继续通电,危险

网友B:
NUD3112This device is used to switch inductive loads such as relays,
solenoids incandescent lamps, and small DC motors without the need
of a free−wheeling diode. The device integrates all necessary items
such as the MOSFET switch, ESD protection, and Zener clamps. It
accepts logic level inputs thus allowing it to be driven by a large
variety of devices including logic gates, inverters, and
microcontrollers.
Features
• Provides a Robust Driver Interface Between D.C. Relay Coil and
Sensitive Logic Circuits
• Optimized to Switch Relays of 12 V Rail
• Capable of Driving Relay Coils Rated up to 6.0 W at 12 V
• Internal Zener Eliminates the Need of Free−Wheeling Diode
• Internal Zener Clamp Routes Induced Current to Ground for Quieter
Systems Operation
• Low VDS(ON) Reduces System Current Drain
• Pb−Free Package is Available
Typical Applications
• Telecom: Line Cards, Modems, Answering Machines, FAX
• Computers and Office: Photocopiers, Printers, Desktop Computers
• Consumer: TVs and VCRs, Stereo Receivers, CD Players, Cassette
Recorders
• Industrial: Small Appliances, Security Systems,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Garage Door Openers

网友C: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D:
TVS击穿后,是导通的,导通的,导通的。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D3112This device is used to switch inductive loads such as relays,
solenoids incandescent lamps, a ...

老大推荐的智能器件不错,不过功率比较小,我现在需要用到的场合是24V,2A的场合,路数30几路,布续流二极管的PCB都好烦,所以想省下续流,改成输出对地接TVS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击穿后,是导通的,导通的,导通的。说三遍

对于过高的电压,是导通,不过还是会有电压钳位的吧?也是是将过高的反向电动势,消耗至TVS管的电压钳位值,等过高的反向电动势消耗了,恢复至正常电压,此时TVS是不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管用在这里,是不行的吧。。。。稳压管,必须搭配限流电阻使用,不然它自己就先挂了

网友E: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保护三极管不被反向击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用在这里,是不行的吧。。。。稳压管,必须搭配限流电阻使用,不然它自己就先挂了 ...

你哪里看到他直接接电源了?
你的这个接近开关,输出端不是接负载是接电源吗?
我也没说这个稳压管的电压值是低于24V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用在这里,是不行的吧。。。。稳压管,必须搭配限流电阻使用,不然它自己就先挂了 ...

你一楼的图纸上面可是有画负载的,你打算不接负载直接接电源?可是有啥用?三极管也会烧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保护三极管不被反向击穿

这个应该不对的,类似MOS管自带有寄生二极管,不外接续流的话,一样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里看到他直接接电源了?
你的这个接近开关,输出端不是接负载是接电源吗?
我也没说这个稳压管的电压 ...

哦,是我说的不大清楚~~

对于关断时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来说,那个稳压管就是直接接在这个电压上的,功率可能不太够~~~这种情况下,好像是TVS管,来的符合些

网友F:
明确的说可以,TVS等效于稳压管,只是速度更快
还有一种接法是将输出和24V电源端串二极管,输出->24+-》24-  -》 5v- ->5V+ ->负载

网友:
第二种方法如果输出电源带二极管防逆流 那么就无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是我说的不大清楚~~

对于关断时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来说,那个稳压管就是直接接在这个电压上的,功 ...

反电势的时间功率有多少?

网友G:
就是个稳压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确的说可以,TVS等效于稳压管,只是速度更快
还有一种接法是将输出和24V电源端串二极管,输出->24+-》2 ...

还有一种接法是将输出和24V电源端串二极管,输出->24+-》24-  -》 5v- ->5V+ ->负载

老大可以说的更详细些么?看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电势的时间功率有多少?

好吧,对于稳压管,总觉得功率小,不够~~~

对于此处能用稳压管,肯定更可以用TVS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个稳压二极管吧

这个符号,可以是稳压管,也可以是TVS管,不过用在此处,都是起到电压钳位作用

不过个人觉得TVS管功率更大,能承受更大的电流吧?稳压管,都是弱不经风的样子。。。。。

比如对于负载为24/5A这样的线圈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