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大容量电池SOC计算单芯片方案

楼主(2017-02-24):
锂电池电池容量达到48V,200Ah。
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如何准确计算SOC,SOH之类的参数,看过几家电池厂家的BMS是用分流器测量电流,然后测量一个总电压,就这么积分计算电池SOC,测量手段很粗糙,误差大。
我知道小容量电池有库仑计,大容量的电池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方案,不需要电池均衡方案,只要SOC测量,可以外接分流器、霍尔之类传感器测量电流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SOC估算很复杂,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就是电流积分,OCV标定,SOH就算了吧,各家都有自己定义的,实际上都无法预测电池的寿命终止的时间。

网友:
48V,可以到飞思卡尔上找找,车用的200Ah 估计有。

网友A:
可以用TI 的电量芯片 BQ34Z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I 的电量芯片 BQ34Z100

楼上这个你们有没有做成品测试效果,看手册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个你们有没有做成品测试效果,看手册是很不错的

就是对电芯的一致要求比较高,精度5%以内还是可 以做到的,TI会做一些技术支持。

网友:
电池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对电芯的一致要求比较高,精度5%以内还是可 以做到的,TI会做一些技术支持。 ...

能告诉我TI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