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实用的PT100测温方案

楼主(2017-02-24):
要求:精度0.5度  测温范围-35-200度 抗干扰要好;

网友:
235度的范围,0.5度的精度,貌似也不算太高的要求呀,普通的差分电桥做不到了吗?

网友A:
AD7792 无需运放等调理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7792 无需运放等调理电路~~~

抗干扰如何这个电路

网友C:
你这个还好啦  我最近也是头回搞这块 测液氮的......  测试标定都是问题
索性,一块板子做上N个方案!

网友D:
一直用ad7799,关键还是在标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ad7799,关键还是在标定上。

怎么标定啊 你这个用的是几线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还好啦  我最近也是头回搞这块 测液氮的......  测试标定都是问题
索性,一块板子做上N个方案! ...

最终确定哪个方案了呢

网友:
现在能做最高的现成商品化芯片好像是0.05度吧

网友E:
AD7124-4
http://www.analog.com/cn/CN0383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如何这个电路

ADC 16/24bit Sigma Delta,内置PGA,数字滤波器,比例式测量,输入端只需要接共模/差模的简单无源LPF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 16/24bit Sigma Delta,内置PGA,数字滤波器,比例式测量,输入端只需要接共模/差模的简单无源LPF即 ...

这颗心片价格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心片价格有点高啊

30块左右,最多支持4路,系统成本不算高的
8路的话,可以用AD7124-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确定哪个方案了呢

周末简单调试了一下,目前还没放液氮里标定低温,电钻碳刷靠近电路板没发现异常

用的之前项目剩下的ADS1232,桥式,差分,PT100供电和Vref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末简单调试了一下,目前还没放液氮里标定低温,电钻碳刷靠近电路板没发现异常

之前用过ADS1248   PT100传感器是通过航空插头和板子连接的 航空插头本身有电阻2-3欧 导致测量结果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ADS1248   PT100传感器是通过航空插头和板子连接的 航空插头本身有电阻2-3欧 导致测量结果不准了 ...

1、航插电阻不至于那么大的电阻
2、铂电阻的三线、四线就是用来抵消传输线电阻的

网友:
直接用ads1247四线制就可以了。用pt100 或pt1000, B级别的,0.5的精度,有可能不用调都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 试试 max31865    配一个标准电阻,4线3线2线制可选。

网友:
ADS1247 专用的PT100测温芯片

网友E:
ADI还提供了运放分立实现的3线制实现
http://www.analog.com/media/cn/r ... signs/CN0337_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I还提供了运放分立实现的3线制实现
http://www.analog.com/media/cn/reference-design-documentation/ref ...

分离器件的不想用啊 也知道稳定性咋样

网友(2017-05-09):
引用 网友A:
AD7792 无需运放等调理电路~~~

AD7792 多少钱呢

网友:
去立创商城看看。

网友F(2018-08-19):
引用 网友E:
AD7124-4
http://www.analog.com/cn/CN0383

AD7124-4/AD7124-8 的内置恒流源精度不高,用比例法测量时误差很大,而且AD7124-8,使能内部2.5V 参考电压失败,目前没能找到原因,你是ADI的FAE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AD7124-4/AD7124-8 的内置恒流源精度不高,用比例法测量时误差很大,而且AD7124-8,使能内部2.5V 参考电 ...

是的,打双路的恒流源,并不在乎绝对精度到0.01%之类,匹配度更重要些。
建议细读实验室电路CN0383等,AD7124-x在ADI论坛帖子很多,这个ADC是个大而全的中性能Sigma-Delta ADC,正逐渐成为继AD7705后的高性价比的主流。
可有mail我,vincent.chen@excelpoint.com.cn
我计划了大半年了的,做出完整的基于Arduino的AD7124 driver,ADI原厂提供的sample code,太“呵呵”了的~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F:
AD7124-4/AD7124-8 的内置恒流源精度不高,用比例法测量时误差很大,而且AD7124-8,使能内部2.5V 参考电 ...

比例法和恒流源精度没关系才对啊, 否则就不是比例法了.  难不成它老漂...

网友:
MARK下 PT100测温

网友G:
2年了,该问题还是没完结。楼上给了那么多方案,一个都没选用? 精度有要求的,不建议用两线制PT100,具体要分析原因。之前有做过0-400度测温,恒流源+比例法,精度和工控温度表相当。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的,打双路的恒流源,并不在乎绝对精度到0.01%之类,匹配度更重要些。
建议细读实验室电路CN0383等,AD ...

哈哈,世健的FAE,赞一个。

楼主:
用以下电路,分辨率到0.1没问题,精度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世健的FAE,赞一个。

韦德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2年了,该问题还是没完结。楼上给了那么多方案,一个都没选用? 精度有要求的,不建议用两线制PT100,具体 ...

我一个新手到现在也是看的一脸蒙蔽,,各种各种的电路都有,,完全不知道谁对谁错,,您可以把您用过的给我分享一下吗,,我想做个检测打印机加热盘温度检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个新手到现在也是看的一脸蒙蔽,,各种各种的电路都有,,完全不知道谁对谁错,,您可以把您用过的给 ...

百度这篇文章: 实际的RTD接口解决方案
NI出的文章,写得很详细了。 不过文档中有几个地方写错了,自己推理一遍应该能发现。
文章告诉你,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RTD的不同接法,以及三线、四线,是怎么样把连线电阻消除的,都有讲解。

网友J:
多路的pt1000如何实现啊 如果用多个芯片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或者用模拟开关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路的pt1000如何实现啊 如果用多个芯片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或者用模拟开关可以实现吗? ...

看看我这个图,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0157&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792 无需运放等调理电路~~~

ad779x已快停产,ad7124-4/8是替代型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600-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157-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660-1-1.html

上述链接,均为坛内检索"PT100"关键字所来。。。

网友:
请看我这个图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157-1-1.html?_dsign=df4992ff

网友K(2019-11-23):
见过老德设计的电热温控炉,K型热电偶采集温度(-20~1200度), 12位的AD转换IC, 精度可以到0.1度。
应该用了滤波算法和查表

网友:
没说距离,如果近距离,用一个基准电阻串联两线pt100接基准电压,然后用一个24位ad采集,达到楼主的精度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见过老德设计的电热温控炉,K型热电偶采集温度(-20~1200度), 12位的AD转换IC, 精度可以到0.1度。
应该 ...

精度到不了0.1吧 你说的应该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到不了0.1吧 你说的应该是分辨率

嗯, 笔误,是分辨率。     谢谢提醒!

网友(2020-04-17):
adi的电流拿走了

网友:
便宜的做法用两个运放,加一个VRE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