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失步,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7-02-24):
BLDC六步方波驱动,闭环运行期间,会发生异常超前换相(大概有30度),导致电机抖动,严重会失步停机。
如下图的黄色波形。
请各位大神点拨点拨!!!!!!!!!!!!!

楼主:
出现上述问题,多发生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负载变大情况下

楼主:
我的理解是:图2,3,4中的黄色信号认为是A相。可以换相刚从CA切换到CB时,A相EMF正过零点很快被检测到(靠近换相点),再经过30度延时后,从CB换相到AB,
这次换相由于A相错误的过零点导致换相超前30度。从而也导致下一个过零点C的EMF比较长。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在A相把换相点检测为过零点的呢????
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负载变大,你PI 加大电流就是,如果大到检测不到转子位置,那就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变大,你PI 加大电流就是,如果大到检测不到转子位置,那就重新启动。 ...

我的想法是:从波形上看,是检测到了转子位置,只是EMF过零点和换相点重合了,导致换相超前。
这个问题出现的比较频繁,个人怀疑是软件bug什么的,但至今未发现软件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这示波器真好

网友:
同意楼上,这示波器真好,波形这么清晰,顺便问一下楼主示波器是泰克哪个型号

网友:
好羡慕楼主的示波器,我还在用普元的1054

楼主:
MDO 3000系列的。示波器不贵,贵的是探头

网友:
贵的是电流探头吧,啥型号的

楼主:
回归主题,对BLDC失步,各路大侠有啥高见!!!!!!!!!

网友(2019-07-26):
楼主,方便聊一下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我的qq903162324

网友:
加大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