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omron 微型plc 也可叫智能继电器 zen-10c1d

楼主(2017-03-01):
曾经有人介绍过微型plc,或者叫做智能继电器的,带LCD显示,可在现场输入梯形图或者功能图进行编程,
—————————————————————————————————————————————————————————————————————————
比较出名的是              西门子的LOGO
后来了解了,还有        穆勒的EASY RELAY
                                  施耐德的zelio logic
                                  IDEC F1L
                                  罗克韦尔的pico
                                  欧姆龙的zen
                                  台安的sg2

国内的查了下还有 亚锐 和 xlogix plc 但是资料不多
————————————————————————————————————————————————————————————————————————
手头刚好有一台欧姆龙的zen-10c1   ,拆解看下内景,
对于这种自带LCD的现场编程的,应用于简单的控制,还是蛮方便的,开发进度还是也是蛮快的,大家可以多讨论
————————————————————————————————————————————————————————————————————————

网友A:
好多年前参考这种plc做个一款时序继电器.

网友:
收藏。到电脑前细看

网友:
导电胶按键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带个wifi就好了,用手机可以编程

网友C:
这种继电器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D:
照片拍的真不错,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参考这种plc做个一款时序继电器.

从前我也做过一个定制的时序继电器,有编程的lcd会更通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个wifi就好了,用手机可以编程

想在好像有wifi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继电器要多少钱一个?

欧美系到日系台系价格从三四百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真不错,ip??

vivo x7,拍照还是不错的

网友E:
长见识,不知编程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长见识,不知编程容易吗?

挺容易 在LCD上输入指令 ,一种的是梯形图 一种是FBD图,都是简化的指令,
这种方便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上位机设计软件,在现场直接手动输入指令,调试时LCD可以读取状态

网友F:
有六个输入点,但只看到四个光耦,不知道另外两路采用的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六个输入点,但只看到四个光耦,不知道另外两路采用的什么方式

另外两路 是模拟量的

网友:
这个不错的啊。

网友:
设计精良的一个产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两路 是模拟量的

欧姆龙的微型PLC 输入有光耦隔离,这比较安全点

网友:
做工很好  omron 微型plc 智能继电器 zen-10c1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欧姆龙的微型PLC 输入有光耦隔离,这比较安全点

电源不隔离,输入隔离了,感觉意义不大